Philips GU10 LED 驱动维修

楼主(2019-11-18):
买了几个坏的Philips GU10 射灯, 想把它修好,无奈能力有限,特来请教一下懂维修的坛友

这个驱动有几个不同之处:
1 C2无极性电容两端电压250V,  一般电路整流出来都是300V左右
2,  三极管4520的集电极连接LED的负极,这个也是的, 但他又和整流出来的正极连在一起

现在总输出只有2.5伏左右, C3两端无电压

网友A:
你这电路图真难看懂啊,量下三个管子的电压,再参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图真难看懂啊,量下三个管子的电压,再参考啊

还好吧,Philips的基本都这种结构,三极管不是4520就是13003,这种RCC非隔离恒流驱动
三极管是好的,拆下来量过,估计就是稳压管1a.G

网友A:
是要电压值,好参考他的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电压值,好参考他的工作状态

4520三极管

E, C 241V
B,C 238V

E,B 0V

1a,G三角之间
都没有电压

R6G
2.4 EC
0.8 BE
1.6 BC

网友A:
Q3没坏么/,没有电压就没工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没坏么/,没有电压就没工作啊

交流整流出来怎么就是250V,不是300V, 整流之前串了一个电感, 并了一个电容104k之类的

网友A:
把电容换了啊。容量不够啊。那个电容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容换了啊。容量不够啊。那个电容容易坏

这个坏的可能性不大吧
昨天在C3上并了一个25v10uf的电容,这电容两端只有0.4v,
C2两端可以达到290V

网友B:
有点像镇流器的电荷泵电路。。。

这种功率因数能高一点。。。但会有点闪

网友C:
像这种抗雷击浪涌比较弱的板子就说不准了. 一般的电容之类出问题的修修容易, 像这种有可能是浪涌打坏的, 那整流部分, 芯片IC 都有可能坏 ,要是IC坏了还要去找对应的IC, 就意义不大了. 很有可能IC击坏了

折腾玩还是可以选择性找一些前面 保险, 压敏, 整流出来有(二极管, 电容, 泄放) / 电感的防浪涌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抗雷击浪涌比较弱的板子就说不准了. 一般的电容之类出问题的修修容易, 像这种有可能是浪涌打坏的,  ...

没这么复杂吧,就是一个类似13003的三极管, 主要是手上的都是坏的,没有好的对比,

有个有点类似的3020三极管CB,CE之间的电压是180.4, 181.4

现在C3直流是没电压,交流的话有0.4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镇流器的电荷泵电路。。。

这种功率因数能高一点。。。但会有点闪 ...

RCC电路, Ringing Choke Converter 响铃扼制电路
R1, R2提供启动电流, 之后就有R3。C3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