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 是不是不支持H27Q2T8CEB9R - 8贴 2T

楼主(2019-11-18):
2246EN  是不是不支持H27Q2T8CEB9R    8贴 2T

双缓存各1G  设置上要改什么   测试缓存OK      CE都是识别了    换过几个版本 要不就是复位CPU 卡  要么 就是31错误

是不是这个板子 只能做1T 啊    求大神指点

网友:
size 只有1G可选,所以开不了2T。先试着开1T。

网友:
R90跳L3 试试

楼主:
补充一下  看到过4贴的1T 光威的  2246EN 主控 1G 缓存

楼主:
补充一点  看到光威有一款是2246EN 4贴  1T  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点  看到光威有一款是2246EN 4贴  1T  版本

1T肯定没问题。论坛有好几位开出1T的SSD。2T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肯定没问题。论坛有好几位开出1T的SSD。2T没见过。

我看过  一个论坛说 2246 不能超过64di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过  一个论坛说 2246 不能超过64die

CE不过32,降速还是可以开的。前提1GB闪存配1MB缓存。2246EN貌似最大1GB缓存,2258H最大2GB缓存。

网友:
看看报什么错吧,2246en有大神做过2T的盘,板子供电跟得上的话,2T是可以的

网友:
128Die了估计主控硬件资源不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  看到过4贴的1T 光威的  2246EN 主控 1G 缓存

4贴的话需要闪存容量要能达到,单颗256GB要4颗才行

网友(2021-05-17):
最后搞定了吗

楼主:
早开完  2个1T 只支持4片   都用了大半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早开完  2个1T 只支持4片   都用了大半年

昨天看到有人说可以降频可涨ECC开2T,具体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看到有人说可以降频可涨ECC开2T,具体就不清楚了

是我说的,不知道具体操作,不是降频涨ecc,是降频,涨ecc,两个独立的操作(甚至多组操作配合),另外最好die不要超过32,最起码不要过64,128die完全是能开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不过32,降速还是可以开的。前提1GB闪存配1MB缓存。2246EN貌似最大1GB缓存,2258H最大2GB缓存。 ...

单晶1GBram勾选dual ram 后期固件可以2T,但是2T的用起来怎么样就呵呵了(ATP还是谁家有成品,买不起、不信任、不想碰)

网友(2021-07-25):
引用 楼主:
早开完  2个1T 只支持4片   都用了大半年

2246EN 4贴H27Q2T8CEB9R 总报错 关闭交错也报错,你用的哪个版本的固件?能否提供一下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