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磨了个7.62的蛋

楼主(2019-11-18):
用一个铝棒磨了个弹头,中间过程忘拍照了,大概就是磨出形状以后用502粘壳上,然后给壳说磨亮点,结果把镀的铜给磨掉了一点,没办法只能都磨干净了。这也让好多人正好看一下,这个壳不是铜的

网友A:
楼主敏感时期发这个……

网友B:
目测这宽屏不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立着看像7.62X39的56系列国产标准蛋,
躺着看像7.62X51的北约制式蛋
不锈钢壳子是国产无疑,国内军工比较节约铜

网友:
这帖子说不定哪天就会被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敏感时期发这个……

现在是敏感时期?还好吧这个做的也就是个模型,不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这宽屏不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立着看像7.62X39的56系列国产标准蛋,
躺着看像7.62X51 ...

这个是不锈钢么?我还再考虑用不用做点防锈的措施,别放时间长锈了

网友:
一般车工都做的出来,管制太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锈钢么?我还再考虑用不用做点防锈的措施,别放时间长锈了

前一阵好像是看视频还是啥的,说是不锈钢的

网友:
这蛋有点敏感

网友C:
小心这个蛋给你捣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心这个蛋给你捣蛋

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这宽屏不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立着看像7.62X39的56系列国产标准蛋,
躺着看像7.62X51 ...

普通铁壳。不是不锈钢的。

网友:
小时候常玩,还到靶场上去捡过,搬了几次家,一个都没有了。

网友:
2000年的时候我买过一个这个形状的东西,铜的,拧开里面是把小刀,可惜掉厕所里了,这么多年再没遇见过.

网友:
据说以前有段时间壳子都要上百,头子倒反便宜(因为直接钢筋或铁条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