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如何修电源OVP电路思路

楼主(2019-11-18):
最近弄一台日本高砂的电源,外观打满意分,功能上却是故障不能用,输入电压为100V的,还有变压器降压,按面板各按键正常操作,按OUTPUT时灯也亮,实测无输出,OVP灯一直闪不停,应该过压保护了,检查了一下后级电路功率调整管输出正常,输出端子无明显的短路现象,驱动调整管的信号IC是UC3844,也是好的,UC3844第一脚受到光藕的保护,当把1脚断开时能输出46V的电压,问题在光藕前面的控制电路,不过对于这一部分的检测思路全无,现求有经验的网友提供资料或思路。在修驱动控制1脚电路时费了些时间画了原理图并附上。

开机显示一真为负电压无输出面板操作正常

这一面还有个大的散热铝片已经拆开

弱信号控制板与强电板各一块板,这一面是控制部分

调整管驱动部分采用UC3844

出厂时自带的补丁,这部分控制光藕连到UC3844的1脚引起保护

由光藕过来的信号控制保护电路

网友:
好高级的电源,不懂帮顶

网友:
很久没有修这种电源了,,忘了怎么修了,,

网友:
这个还真帮不上来,没图纸啊
说明书里写OVP可以设置的,试试吧。

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