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飞歌66074E00吉普通用型车机尾插接口定义,哪位懂的指导下

楼主(2019-11-18):
   最近收了一个车机:
   外观还很新,屏幕大,应该是7寸的吧。

    飞歌66074E00吉普通用型:

   信号输入输出接口有标签,很清楚:

  这是背部接口:

   但是右下方的黑色接口没有接口定义,只在接口下方标了“POWER SUPPLY”,这应该是电源接口了。
   就是这个:

   根据接口针脚判断,最左边的两根粗针应该是电源脚,实测下面这根是接外壳的,应该就是GND了,
这样上面那根就是电源正极了。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这两脚,有电容充放电现象,这两根针是电源针脚不会错了。
    用维修电源给机子加接12V电压,调整限流300mA,恒流指示灯亮,慢慢调高限流到500mA以上时,恒流指示灯灭,电压电流都稳定了。
但是,机子不能起动。根据车机的功能,一般应该还有个开启针脚(电门接通),不知道这个机子怎么接线才能启动?
    网上找不到这个机子电源接口的针脚定义,有懂的坛友吗?请指导一下。

网友A:
拆开车机,看看板上尾插部位有没有针脚的功能标记,若有就找一找“ACC”,将“ACC”脚与+12V相连即可启动车机。尾插的哪个脚与保险相通,哪个脚就是电源正极。

网友B:
去某宝找它的插头,应该能找到各个针脚定义了。

网友C:
电门没接通的待机电流不会这么大,那两个脚应该不是电源

网友D:
查了一下,查不到。还有个方法,就是把电路板拆下来,接口针焊盘上一般都有丝印,我有两台车机都是这样找到接口定义的。

网友E:
有保险丝的一般都是电源输入的,你试试拆掉保险丝用万用表测试一下那脚是通哪里的,ACC你就要自己找,看样子是丰田系列的,你可以去这网站,他们有人工服务的!http://oe.flyaudio.cn/html/Cases/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车机,看看板上尾插部位有没有针脚的功能标记,若有就找一找“ACC”,将“ACC”脚与+12V相连即可启动车 ...

看来真要打开看看电路板上不没有丝印ACC,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某宝找它的插头,应该能找到各个针脚定义了。

目前还没找到,我再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门没接通的待机电流不会这么大,那两个脚应该不是电源

我也感觉待机不应该这么大的电流,但从针脚粗细看似乎这是电源脚,我再仔细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了一下,查不到。还有个方法,就是把电路板拆下来,接口针焊盘上一般都有丝印,我有两台车机都是这样找到 ...

还没有拆开,等有空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保险丝的一般都是电源输入的,你试试拆掉保险丝用万用表测试一下那脚是通哪里的,ACC你就要自己找,看样 ...

如果飞歌有人工服务,这倒是可以试试。谢谢了

网友(2020-04-28):
不知道楼主最后是怎么搞定的。我也有一个,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2021-10-08):
我刚搞到一个卡百特的大众车机,也是不知道该怎么接。但是接插件貌似和飞歌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