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你们的威克士WU130用起来不卡手么?新到拆箱心得

楼主(2019-11-18):
双十一趁机入了看了好久的威克士WU130,经过漫长的5天运输,今天终于到货。拆箱试机,总结一下几点:
1、同心度问题:和手里的海鲜牌没啥差别。在不上批头的前提下,夹头本身就有逛量。上批头之后,还是一样的逛量。不过在本人所能接受的范围内。但是真不应该出现在400左右的钻上。
2、关于扭力打滑的问题:18档以下,堵转打滑。不像有些坛友反馈的那样,堵转直接保护。只有在扭力调节到18档以上(一共才21档),才会发生堵转保护。原来怕低档位堵转保护,结果实际发现不是那样,完全没有堵转保护的问题。这点也可以通过。
3、最不能接受的一点:当打到反转的时候,换向开关居然卡手。我真是服了。而且我的手也算正常大小,不是特别大也不是特别胖,居然能卡手。如果打反转,拧10个以上的螺丝,肯定食指受不了。这设计师是什么设计的呢?其他坛友是怎么使用的呢?反正我是用不了。真的用不了。WU130对于我来说是彻底凉凉了。外观设计不改版的话,各方面都改进好了我也不能买。是真卡手啊。海鲜牌的设计都不卡手,可能也跟大有关系。不过再小,也不应该卡手啊。不说了  上图吧。

重点在这里

网友A:
你的手大了。超出设计人员预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手大了。超出设计人员预期。

我觉得我手挺标准的。不大也不胖。不信让别人也上一个握持的照片,肯定卡手。除非是小女生。

网友B:
/
就/是因为无刷吗/

我还是喜欢大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就/是因为无刷吗/

一个是无刷,一个是小巧。结果卡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是无刷,一个是小巧。结果卡手。

退把,换品牌。

网友:
威克士这个12V的机器算是挺好的咯
芝浦之类的更烂   东成之类的更丑   博士之类更贵
威克士其实挺平衡的   颜值  质量都不错
再说双十一抢购的价才150的样子嘛   还要啥自行车!!

老实说  本来我也准备买这个的   不过去抢了299的手持洗车机套装  含了个20V小脚板电池  索性178买了WX101的裸机

楼主:
已经申请了。
我渠,关注了好久,居然有这个问题。我真是服了。

网友C:
这是为左撇子设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
就/是因为无刷吗/

无刷的好处没有电火花,但还是有减速齿轮组,最好能像电刷那样,生产齿轮组修补件。目前我好像没发现,有用力矩电机直驱的充电站,力矩电机特点是扭力很大,可省去齿轮组件。常见的力矩电机是电动自行车后轮,好像大疆植保无人机盘式无刷电机,扭力也不小转速好像比充电钻快。

网友:
调成下握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为左撇子设计的。

正转没问题。因为正转开关推进去,左边突出,但是左边是大拇指,碰不到开关。就是反转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刷的好处没有电火花,但还是有减速齿轮组,最好能像电刷那样,生产齿轮组修补件。目前我好像没发现,有 ...

直驱的话,控制板的程序得做的老精细老复杂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驱的话,控制板的程序得做的老精细老复杂了。哈哈哈

直驱目前除了电磨,应该没有别的了,电钻这东西,要的 是转速低的时候大扭矩,转速高的时候小扭矩就行了,用变速箱很容易实现

网友E:
这个是无刷的吗?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为左撇子设计的。

要是左撇子信了你的话更惨,因为平时用得最多的还是正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无刷的吗?多少钱啊?

双十一  特价   四张毛爷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十一  特价   四张毛爷爷

贵了,才上市时才3张

网友:
WU130的正反转开关位置设计没什么特殊的,和其他电钻位置都差不多。你是不是应该调整下手握的姿势?如果这个钻正反转开关会卡手,那市场上很多的电钻你都会卡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十一  特价   四张毛爷爷

我能说我用过一次就298包顺丰,实际到手274都转手了吗?  只是不想明说这货不适合入手  居然还有人觉得香
现在入手得伟706  平推电池比这所谓的小巧手感好太多  输出顺滑程度这个也完全不能比  贵几百对于长期使用来使用感受工作效率根本就不值一提  当然工作无要求或者有大把时间折腾  x牌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