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ADATA SX900 128G开卡成功

楼主(2019-11-18):
详情请到CSDN《SandForce SF2281主控SSD开卡案例

这款ADATA SX900 128G,5年18T写入,健康度一直100%,无坏道,S.M.A.R.T.的01偏高。
今年9月无端掉盘,今天开卡成功。
主控芯片:SandForce SF-2281VB2-SPC,Flash是自封装的,短接J2能进ROM模式。

移动硬盘盒和笔记本光驱位没法开卡,提示:
FATAL_ERROR: Could not perform the ReadDriveConfigUnique() operation on the drive... (0x12000004:SF_SG_HOST_BAD_TARGET_ERROR)
(光驱位这个失败原因是一直短接着J2孔)

网上买的USB转接板没法开卡,提示:
FATAL_ERROR: Could not perform the ReadDriveConfigUnique() operation on the drive... (0x00100001:SF_SATA_DEVICE_NOT_PRESENT_ERROR)

挂载到台式机上,实体安装Deepin 15.11成功开卡,一次过……

如果硬件没有损伤,也许你离成功开卡只差:
一只无硬件损伤的SSD
一台台式机
Deepin15.11
确认Flash ID
J2孔短接技巧
开卡教程
开卡工具、固件、授权文件(感谢1169044503提供的SF_Genesis-v1.7
或者是一个会开卡的老司机

Good Luck!

主要参考以下两篇教程:
SandForce SF2281主控ssd开卡教程—适用于所有SF-2000系列
http://www.upantool.com/jiaocheng/ssd/2017/10231.html

[SandForce](或许是首发补上教程)SF系列开卡虚拟机,带工具固件等你没见过的船新版本(仅供研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10365

当然还有很多成功和失败的帖子,几乎都是在数码之家新旧论坛的SSD存储技术/SandForce区块,有些可能搜索不到,一篇篇点开,肯定可以获得一些经验。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吊盘

6月从笔记本转移到台式机,9月某天开机突然不识别,用移动硬盘盒识别一次,然后就再也没识别了……在台式机里放的位置是进风口,温度不高。

至于USB转接板开卡提示的那个错误,不确定是适配问题还是供电问题,反正直接挂台式机可以开卡。
因为虚拟机通过添加SCSI接口读取SDD,开卡时会死机,只能实体机安装Linux。

楼主:
问题来了,每次长时间不开机,开机后就会掉盘……取出来挂硬盘盒,需要断电几次才能识别。识别后测试都OK……
这……到底是主控问题还是供电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来了,每次长时间不开机,开机后就会掉盘……取出来挂硬盘盒,需要断电几次才能识别。识别后测试都OK… ...

同样碰到几个SF2281主控固态出现这个问题,开卡后测试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掉盘现象(有十天左右掉的,有二三个月后掉的)。目前有一个英特尔520 120G,几个威刚SP900 128G都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
希望有知道的大佬能给解疑答惑一下。

网友C:
开卡后就彻底修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碰到几个SF2281主控固态出现这个问题,开卡后测试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掉盘现象(有 ...

还是先排除以下几点可能:
1、走线太紧导致数据线接触不良?
2、外部固定太紧会不会导致电路板变形?(SX900是铝质外壳,电路板用4颗螺丝固定……)
3、刷官方固件会不会稳定一点?
4、脱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卡后就彻底修复了?

第一次开卡后能用,几天不开机会出现掉盘,原因查找中……然后现在开卡第二次,暂时未掉。随机写入检验没有问题(证明Flash正常),纯粹当测试盘。

楼主(2020-02-19):
跟踪:
现在挂到Orico 2139C3-G2 VL716 SATA3_TO_TypeC-USB3.0这个硬盘盒里,将WIN7做成WTG,启动都正常,暂时没有掉盘。

网友(2021-04-11):
还要用到linex系统?

网友(2022-03-05):
感觉好难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