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不能拆,只能看看:二次设备舱NS3000S智能变电站系统

楼主(2019-11-18):
今天到XX变电站看到一个叫二次设备舱的屋子,简单拍了几张(有人在作业,怕别人说),里面好多设备,还有监控,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和我们平时用的有点不一样,像是固定在上面的,系统也不一样(别人有搞事,没拍到系统桌面),所在里面的设备都不能随便动,只能看看。

就是下面这台电脑,像是设备出厂就已固定在上面了。

电脑底部像就是一块铁板

网友A:
南瑞的比南自的系统好

网友B:
无人值守变电站,我在企业有人值守变电站上班,感觉智能化的可靠性提高后值班电工就得退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人值守变电站,我在企业有人值守变电站上班,感觉智能化的可靠性提高后值班电工就得退休了。 ...

现在我们公司220KV的中央变电所都是无人值守了,10KV的站所基本上都是无人值守,10KV的站所可以远程操作,只是需要巡检班的人员到现场确认。

网友C:
那哪儿是什么笔记本,
你搜一下那型号就知道了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哪儿是什么笔记本,
你搜一下那型号就知道了噻

那个估计不是笔记本,是定制的工控机操作面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瑞的比南自的系统好

这个不懂哦,感觉那些自动化的系统都不是微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人值守变电站,我在企业有人值守变电站上班,感觉智能化的可靠性提高后值班电工就得退休了。 ...

好像是的,以前值守的人员都去搞什么集中操作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哪儿是什么笔记本,
你搜一下那型号就知道了噻

别人在用到哪儿去看呢,在说系统和平时用的微软也不一亲

网友:
应该是无人值守变电站的控制室

网友:
那玩意儿是带显示的KVM,操作多台电脑或者服务器使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人在用到哪儿去看呢,在说系统和平时用的微软也不一亲

当时就算看不清,
可是发帖之前可以看一下照片嘛!

可别告诉我你直到现在都没发现照片里拍到型号了

网友(2019-12-31):
就是KVM,机房有一个1U的kvm,后面接线一端是VGA插头,另一端是VGA和USB。

网友:
那个是kvm不是笔记本

网友:
这个不懂哦,感觉那些自动化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哪儿是什么笔记本,
你搜一下那型号就知道了噻

那是KVM,就是键盘鼠标和显示器,不是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KVM,就是键盘鼠标和显示器,不是电脑

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嘛!

“那哪儿是” = “那压根就不是”

网友:
移动变电站

网友:
行业龙头,南瑞的。

网友(2020-03-08):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懂哦,感觉那些自动化的系统都不是微软的

有的是用Linux发型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