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漫步者R201T08电位器接触不良故障拆修

楼主(2019-11-18):
漫步者R201T08故障拆修

旋钮有点问题,有点接触不良。
拆开修一下。喷点神油就OK了。

网友:
神油好啊,不过我都是拆开来清晰的

网友:
谢谢分享。。。。我只问问,这神油是阿三产的还是国产的????

网友:
神油干了咋办,好电位器难道非要等坏了换垃圾电位器,拆开把碳渣清洗了然后摸点润滑脂,

网友:
好多年没用过这种音箱了。

网友:
猪大油的盖子被你给弄没了

网友:
WD-40只能撑一下,半年左右又一样了,我用的是美国做的!

网友:
电位器的就是这样,编码器好点

网友:
神油到底能管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