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遇到个很奇怪的问题,USB3.0+硬盘盒相关

楼主(2019-11-18):
AMD RYZEN主机
英菲克JMS578硬盘盒
SZHY 天猫的4.5元 USB3.0双接头线(可以直接搜索,购买了一根公转母的却可以正常使用)
首先之前英菲克自带的USB3.0线电脑可以识别硬盘,但是跑测速会掉盘
去拼多多买了一根弯头黑USB线,能跑完掉盘能传输文件没问题
想着现在没几个便宜的USB3.0线去某猫搜了下,买了这个4.5的USB3.0线,到手后发现针脚正常,一切正常
但是只能接在USB2.0识别并使用,USB3.0能通电但是不识别硬盘,硬盘也是转的
奇了怪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的经验是不要接机箱前端的USB3.0接口,直接接主板后面的USB3.0试试,还有就是笔记本硬盘的供电需求问题,不是所有的笔记本硬盘供电电流都一般大小,板口供电能力、硬盘供电电流大小、传输线材AWG是否满足都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是不要接机箱前端的USB3.0接口,直接接主板后面的USB3.0试试,还有就是笔记本硬盘的供电需求问题, ...

屁股的接口也是一样,原因不明
老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猫搜一下这个线,我没有USB3.0的电流测试设备(2.0就有)完全测试不出这东西到底是哪里不正常,我有点怀疑是USB3.0的针脚短路了,虚焊那也会走USB2.0模式不至于不识别啊

网友B:
玩移动硬盘20年的 来告诉你吧
你的jms578 固件不对, 自己下一个00。02。00。02的固件 升级就可以了
u盘版有介绍
我578 接hdd 接ssd 只有一个ssd 掉盘
不过 换成575就不掉盘了
也只是发现575 对于ocz arc100不掉盘

578 固件选择 性能强功能强
一般出厂的固件 要不掉hdd 要不掉ss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移动硬盘20年的 来告诉你吧
你的jms578 固件不对, 自己下一个00。02。00。02的固件 升级就可以了
u盘版 ...

我用的就是这个固件……我手上有好几个固件,一开始用的是COMTOP的固件

网友:
供电不足就会造成不识别,掉盘一般也是供电不足,或者板子设计问题,在供电的地方加个电解电容
识别2.0明显线的问题了,以前遇到过cha的慢识别成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