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米蓝牙运动耳机不防水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9-11-18):
我有一个小米蓝牙运动耳机,用了大约2年,一直不错。最近戴着它去跑步,问题出现了,这个耳机不防水,经常莫名其妙的呼出小爱同学,或者重拨出电话,有的时候还会自动关机。上网一查原来是通病,这个耳机开关位置容易进汗水。会导致开关短路。我打开看了看,发现还真的没法解决,这个小开关没法密封。拆开研究在右耳位置有音量加减的键,而音量减基本不用于是将它焊下来将焊盘刮掉,开关的引脚接入电源正和开机信号线。从此,音量减就变成了开关机键。从此问题解决。

网友:
曲线救小爱,不错的思路。

网友A:
只要用加就得用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用加就得用减吧~

很少用到, 实在需要降低音量可以用手机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