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公牛 GN-604W 8位无线插排简单拆机 By:LoveTans

楼主(2019-11-19):
这个是公牛的新国标插排,本身是无线的,线材和插头都选择的是公牛的产品,帮朋友装的4米长度电源线,拆机主要是想看一下内部的结构有没有改进,拆开后明显感觉要比以前的铜线焊接要好很多,已经换成了铜条设计,布线也更为合理一些了,这点还是值得欣赏的,不过受限于时间限制插孔内部就没有拆了,有待以后有机会再进一步拆机查看。

网友A:
遥控和接收器呢?

网友B:
铜条的“搭桥”连接方式,看上去三相线像悬空隔开的,零火线相隔可能1mm、2mm的距离

网友:
谢谢分享,焊点不是特别饱满光亮圆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和接收器呢?

哈哈,这个无线指的是没有电源线,不是无线输电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铜条的“搭桥”连接方式,看上去三相线像悬空隔开的,零火线相隔可能1mm、2mm的距离 ...

在间隔近的地方,加一些绝缘胶布防止短路。

网友:
现在的插排如果不是铜条的都不好意思拿出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间隔近的地方,加一些绝缘胶布防止短路。

应该是没有必要的,毕竟中间不会短路 。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无线指的是没有电源线,不是无线输电哈

我晕,还以为是无线电源插座呢!

网友D:
现在国标要求的就是铜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国标要求的就是铜条吧

国标应该没有要求铜条,还有很多品牌用的铜线焊接的

网友:
插排这东西只要不是那种小品牌,山寨货等,基本还是可靠的,

网友:
质量可靠,不错的排插。

网友:
一体铜条的还是好,再配一根好线即可。

网友:
公牛的做工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