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网上卖的较火的便携数字示波器,拆解证实虚假宣传.

楼主(2019-11-19):
买了个标称100M带宽500M采样的数字示波器,这个示波器参数很好看100M带宽500M采样,才三百多块钱看起来非常超值,对于电子制作简直是利器,调试个单片机 串口通信 mos驱动波形什么的非常方便。但竟然没有内置SRAM,所以波形只能看,不能储存回放? (黑人问号)
众所周知数字示波器之所以称之为数字,就是因为相对于模拟,多了分析、存储和回放呀?只能看有没有波形,但不能看波形对不对,这不能称为数字示波器吧?

因为经常要做一些简单的协议分析,所以不要求它能有逻辑分析示波器那样厉害,但起码有基本的回放功能这是最低要求吧。所以退货了。

我退货后在另一家店铺买了。那边有个摇杆式的示波器,参数也差不多,作为电子制作绝对够用了,但外观要简陋一些难看一些,可以看出来卖家资金不够雄厚,没有很多资金做模具开模,但技术上要甩前面那家好几条街,拆开看有SRAM,有CPLD,示波器功能上也更全面一些(数值计算方面的功能).不过这款图片因为家里失火了手机烧坏了还没重新拍,改天拆了再拍一遍图片再上传.
--------
关于拆解后退货是否不道德的问题是因为这样的: 卖家在旺旺承诺说以后会更新固件加入波形存储回放,但我问多大的SRAM,卖家语焉不详,所以我经过拆解证明日后绝对不可能加入波形存储回放,证实卖家虚假宣传,所以退货了.

商品图:

@zzqqzzz 到手就拆示波器DSO1511E+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7768

网友A:
没看懂,对不起了!

楼主:
退货后,买的另一款的拆机图找到了!

它便宜30元,但实用性高了非常多,唯一缺点就是外观要差不少,没什么设计感。毕竟开模太贵啦,小微创业者,能理解。

商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对不起了!

其实很好理解:

数字示波器全称数字存储示波器。
为什么示波器从模拟过渡到数字呢? 因为数字式示波器,通过傅立叶换算,将输入的模拟信息转为了数字信息,这是为了实现波形的记录、分析、测量、运算。

模拟的示波器只能看到当时正在出现的波形,而不能回顾已经过去的波形信息(也不是一点也不能回顾,但是时间极短,靠的是屏幕余辉或者模拟余辉电路)。而一个屏幕的分辨率和面积是有限的,所以波形内容并不能全部放在屏幕里,于是出现了“缩小波形后看不清,波形放大后屏幕放不下”的尴尬。

数字式就可以记录这些过往发生的波形,然后调出后放大,并移动时间轴来仔细观察分析啦。比如串口数据,可能持续数秒,用数字式示波器把这些波形记录后,再展开慢慢看,就能看到整个的通讯过程的数据。

网友:
谢谢分享!

如果能做到看也是可简单的玩玩的,毕竟它的价格很低,正规行业不会用它的,个人初级爱好者玩玩可以,
不少底端正规波储存很大,能回放,但它用自动触发看连续变化的波就卡

楼主这款也是出来不久,很有吸引率,如我没买TBS1052B,很有可能被它的价格和外形迷住。
谢谢
看了你的帖子,有朋友要买我会劝他考虑

网友:
我觉得你有这个钱可以买一个二手的进口示波器,绝对比这个好。逻辑分析仪的话配一个SALEAE,分析逻辑好得很,几十元。

网友:
几个月前我差点买了,后来想想我一个搞机械的,我要示波器干嘛,虽然平常也玩玩单片机什么的,想想还是算了,因为万用表还经常吃灰。

网友:
下边这个示波器到淘宝上怎么搜?外壳上连个牌子也不写。

网友:
实用党求PM第二款链接

网友:
我玩过示波器都是汽油桶那么大的,这款式也太袖珍了。

网友B:
现在缺货了啊!看评价说底噪大,能测下电源纹波试试吗?
这些天也在关注之前楼主买的示波器,看参数垂直分辨率和波形存储总觉得不太满意,业余使用纹波测试肯定会用,波形放大分析也是必不可少,看到这款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入手了

网友:
持续关注 那个图太难搜了 好多类似的

网友:
又见这个芯片单片机

网友:
感谢分享,当初差点就买了那个黄示波器,现在看来还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缺货了啊!看评价说底噪大,能测下电源纹波试试吗?
这些天也在关注之前楼主买的示波器,看参数垂直分 ...

好的我去测一下,稍后回复你图片.

网友:
油管上有拆解视频,50Msps的采样,信号输入调理电路设计也有问题。

网友:
采样率低了,这类东西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缺货了啊!看评价说底噪大,能测下电源纹波试试吗?
这些天也在关注之前楼主买的示波器,看参数垂直分 ...

测了一个山寨USB充电器的纹波。
测量不是很好. 首先没有拆开USB充电器,用的USB数据线比较长会吸收环境杂波。其次我用的led灯具就在附近会产生电磁干扰。还有就是探头1X说明书说是10Mhz带宽而非纹波测量要求的20Mhz带宽。最后示波器没有直接纹波测量功能,要靠自己目测判断(频率测量功能因为波形较乱,我认为应该是不准确的)

所以只能定性,不能定量。

底噪情况:

无负载时充电器纹波:

满负载时充电器纹波:

网友:
32F407单片机处理能力有限,只能解决有无波形问题,它I/O最高才60M,也就是说100M带宽500M取样是逗你玩,不要较真。
对于修车看有没有波形还行,玩电子还是买台泰克或普源,绿扬的示波器。
这单片机支持外接SD卡,存储不是问题。

估计程序也是从别人共享的,所以没有存储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了一个山寨USB充电器的纹波。
测量不是很好. 首先没有拆开USB充电器,用的USB数据线比较长会吸收环境杂 ...

https://www.eevblog.com/2019/11/ ... 00mhz-oscillosco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