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普投影机投影区域外有亮点,问题请教

楼主(2019-11-19):
今天打开投影机画面外左上角出现一小排小亮点,大致有四个比较亮的和两个稍暗点的,无论调节投影尺寸和投影方式,亮点位置不变,型号是夏普的dlp825系列,虽然不影响画面,但关灯关灯后观看总有点不舒服,知道的坛友们请支教一下,谢谢!

网友:
传说中的漏光?

网友A:
DMD的镜片坏掉了吧

网友:
DMD坏。DMD的只要有亮点都是DMD坏。感觉是DMD的制造工艺问题,碰到好多DMD坏的投影机了。

网友:
高温下工作,能坚持较长时间的都是牛

网友B:
DMD是美国TI公司(德州仪器)研发的DLP核心技术。DMD的构造:DMD可被简单描述成为一个半导体光开关芯片,这个芯片上装了大约50~130万个微镜片,这些微镜片聚集在CMOS硅基片上。每个微镜片表示一个像素点,它的变换速率为1000次/秒以上。每一镜片的尺寸为14μm×14μm(或16μm×16μm),在其下方设有类似铰链作用的转动装置,用于调节其方向与角度。而微镜片的转动受控于来自CMOS RAM的数字驱动信号。DMD的工作原理:借助其微镜装置反射需要的光,同时通过光吸收器吸收不需要的光来实现影像的投影。

DMD芯片的构造主要包括电子电路、机械和光学三个方面。其中电子电路部分为主要的作用就是控制电路,机械部分主要控制镜片转动,光学器件部分便是指镜片部分。当DMD芯片正常工作的时,光线经过DMD芯片,DMD表面布满的体积微小的可转动镜片便会通过转动来反射光线,每个镜片的旋转都是由电路来控制的。其实本质上DMD芯片是拥有众多小镜子的控制器,用来反射光线形成图像,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DMD是美国TI公司(德州仪器)研发的DLP核心技术。DMD的构造:DMD可被简单描述成为一个半导体光开关芯片,这 ...

目前推测,像是黑框部分漏光?显示内容部分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D的镜片坏掉了吧

是覆盖在表面的玻璃吗?看楼下的坛友发的图,表面像个相框,边缘有黑色边框,会不会高温把黑色漆烤脱落了

楼主:
今天仔细观察,发现图像左边上下高度明显比右边要高,相差25mm(投放尺寸72寸 16:9),和投影机摆放位置没关系,左右移动试了好多次,还是这样。这个现象应该和边缘出现亮点同时发生的,只是没注意看,今天才发现,希望知道的坛友给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C:
DMD坏的可能性大,可能后面越用越多,手上有个DELL的,本来就一点点,后面越用越多,最后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MD坏的可能性大,可能后面越用越多,手上有个DELL的,本来就一点点,后面越用越多,最后满了···· ...

嗯 没出现亮点的时候 左右一样宽 有点费解

网友:
不用考虑其他的,就是dmd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