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散两个电动车的铝刹把总成,看看制动信号开关

楼主(2019-11-19):
上次偶然拆得一堆电动车的零碎

其中这套大小合适自行车用
先拆了看

左刹把总成,10年的产品

连接把管用的抱箍

铸铝的把手,镀层已经部分脱落了

制动信号开关线束插头,一般直接接制动灯

开关在把手里面

胶粘的,使劲推出来

退掉插头护套才能全部拔出,装配应该也麻烦

开关组件外观

自由状态(捏刹车)时,导通

压缩(释放刹车)时断开

这样就能实现刹车时点亮制动灯

组件由开关、外壳、防水套和固定片组成

这开关外观和万用表的开关很像,只是动作相反,且不自锁

看背面,里面应该是打胶了的
就不破坏了

刹把里面,中间空腔就是装开关的地方

全家福
(由孪生的右刹把总成出镜)

俩开关留下,万一以后偶想起要给渣渣自行车车装个制动尾灯哩

网友A:
这东西很容易坏,换过好几个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又坏掉了,好一点的类似大号带柄鼠标微动那样的开关,寿命长很多,超耐用

网友B:
没有打胶的,直接电线推就能推出来。想看看开关内部,我拆坏了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很容易坏,换过好几个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又坏掉了,好一点的类似大号带柄鼠标微动那样的开关,寿命 ...

这种开关好像是不咋滴,触点容量也不大
用中型微动确实更好

网友C:
家里那位买的轻便电动车没有车尾灯,真想不明白为什么出厂不装。后来自已在网上买了套尾灯从刹车断电位置找到信号挂到了尾灯的刹车灯位置,没有转向开关就没再加转向,把大灯信号接过来加了个闪火,开大灯亮双闪,刹车亮红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打胶的,直接电线推就能推出来。想看看开关内部,我拆坏了个

打胶的很难搞
开关下次坏了再拆啦(估计里面和8x8开关类似的)

网友D:
又超出额度了,这个开关我拆过,跟万用表电源开关一毛一样,去掉了里面的自锁弹簧而已

网友E:
剩余零碎求赠送

网友:
卖铝去吧,哈哈元首

网友:
这款开关跟主机电源键和启动键的里面很像,按下后有两声没自锁。

网友:
这个铝把手很良心了,看看现在电动车的把手 ,惨不忍睹。我有量十年前的车,用的好像也是这款,logo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里那位买的轻便电动车没有车尾灯,真想不明白为什么出厂不装。后来自已在网上买了套尾灯从刹车断电位置找 ...

尾灯从刹车断电位置找到信号挂到了尾灯的刹车灯位置,这个怎么搞?闪火是什么?

网友:
转把上应该有个线性霍尔感应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那位买的轻便电动车没有车尾灯,真想不明白为什么出厂不装。后来自已在网上买了套尾灯从刹车断电位置找 ...

那可能是按自行车配的,就加了前大灯

网友:
没想到是这种开关

网友:
现在的刹把不是都是开关型的霍尔吗?怎么还是个机械的!

网友:
双规终于解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超出额度了,这个开关我拆过,跟万用表电源开关一毛一样,去掉了里面的自锁弹簧而已 ...

嗯嗯,看外形应该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剩余零碎求赠送

偶先拆了再说

网友:
一个小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