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第5111578位成功穿越者
[家电] 一个小电风扇接触不良拆开看看

楼主(2019-11-19):
一个小电风扇接触不良拆开看看用了几年的东西了商标贴纸都不见了忘了是什么牌子了,因为它小巧用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摇头开关

开拆

摇头装置

初步判定插头有问题通电碰碰这里的线会出现问题换之

换好线试机发现问题还在只是比原来出现得少最后发现开关也有接触不良

拆了看看

结果发现这磷铜片变形了(变直了点)重新弯一下装回在试机一切正常图片是弯好后拍的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我有一个落地扇不转了,啥问题?

网友B:
不错呢,不是那个微风电机,还可以调速,比那微风的好多了,可玩性要多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落地扇不转了,啥问题?

停电了,电机坏,开关坏,插头坏,缺油...... 各种原因都可造成不转。你得拆了发图才好帮你判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错呢,不是那个微风电机,还可以调速,比那微风的好多了,可玩性要多的很 ...

微波炉风扇的短路环电机,可以接调速电路。好像中联USB微风吊扇有三档调速,但我看评论里有说调速开关最高风档位发热,我猜想有升压电路,微风扇部分12伏。后来我买了一个其他品牌12伏微风夹扇,然后内置升压板也可以改成USB,调节升压板多圈电阻也可以调速,只是比楼主少了摇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微波炉风扇的短路环电机,可以接调速电路。好像中联USB微风吊扇有三档调速,但我看评论里有说调速开关最 ...

呃。。。好像我们两个讲的“微风电机”不是一个东西,我讲的是微风风扇上的那种同步电机,不可以调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落地扇不转了,啥问题?

要拆开检查才能知道啥问题啊,这个有断线、烧电机、套轴抱死还要看电机结构和内部这样没法估计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罩极式电机,我第一个接触到的交流电机,满满的回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呃。。。好像我们两个讲的“微风电机”不是一个东西,我讲的是微风风扇上的那种同步电机,不可以调速的 ...

220V没驱动电路,直接两根线接在同步电机线圈上,启动的时候通过弹簧定向,启动后工作在同步状态不可调速。短路环罩极电机,是异步电机的一种,可以通过一些方法调速。。。去讨保搜索下12V直流微风扇,有些样子跟220V微风吊扇一样,只是插头变成蓄电池接线夹,我买了一个拆开,像电脑风扇有无刷驱动板,电路板上有一颗霍尔和两颗功率管,还有一些电阻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0V没驱动电路,直接两根线接在同步电机线圈上,启动的时候通过弹簧定向,启动后工作在同步状态不可调速 ...

这样啊,12V的这种没见过,常见的都是学校工地出租屋里面使用的那种微风吊扇,用了个同步电机,也不可以调速,经常会被吹感冒了,另外还嗡嗡响,不如简单的爪极罩极的好使,简单的就可以实现调速,声音还小

网友:
不是吧?还折腾风扇呢?我们这零下12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