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电子变压器电路原理探讨

楼主(2019-11-19):
昨天发的贴:拆个60W电子变压器,与众不同的电路。
有坛友要求说说原理,我必须要假装很懂的样子,简单说两句。

电路板上看不到型号的贴片电容,变压器匝数,我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象,用道家五行八卦天演术,掐指算出来的然后加个问号标上去了。
1,整流桥前的LC滤波,是防止变压器的高频干扰串入市电,影响其他电器。国产货不常见是规则不够严加上厂家要降低成本。
2,整流桥,把交流变直流,脉动直流,后边的C2容量小,不是常见的大电容滤波作用,主要是滤一下高频,和C1差不多。事实上它和C11\C12是并联的。
3,Q1是过流保护。当R6上的峰值电压超过1A,C3的电压就会超过Q1的开启电压,Q1将拉低Q5的栅压,关闭Q5,电路停振。
4,电路的启动:正电源经过R16R17,(为什么不用一个104算了?因为耐压不够,电阻也是有耐压的)R14R15,R12R13到地。Q5的栅极从R13得到启动电压。
5,反馈:启动后变压器T1的下一路反馈绕组有反射电压经R8R9C8,通过C9加在Q5的栅极,这是正反馈,快速开通Q5。
     上下两臂的反馈回路基本一样,除了C9,C9是隔离直流作用,以免启动电压被反馈回路拉低。
     R11\C7\Q3控制反转时间,一开始反馈电压经R11给C7充电Q3不动作,当C7充到电压导通Q3,Q3放掉Q5栅极电荷使Q5关闭。
    R11\C7的充电时间常数决定了Q5的开启时间,就决定了电路的频率。
6,Q2Q4的回路相位不同原理一样。Q5开就Q4关,Q5关就Q4开。

有个疑问C5\C10两个101电容的作用,至今想不明白,各位大神别掖着,教我一下。

网友:
电路及原理笑纳了

网友A:
电路图是哪种软件画的?

网友:
C5,是不是T1 8T自感时保护开关管的

网友:
C5的作用,是不是当T1 8T自感逆高压时,保护开关管的

网友:
厉害,楼主连掐指神术都会

网友:
用道家五行八卦天演术,服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是哪种软件画的?

楼主在说笑吗?我怎么不知道Windows画图还有这个功能?

网友:
道术抢眼,果然论坛才人多啊!

网友:
越分析越复杂,你直接把那两个电容拆了再通电看看,测电压、波形、频率不就容易搞清楚了吗

网友:
您这图确定没画错?  上下不对称啊  感觉画错了吧

网友:
C5是加速开关管关闭,避免直通。上桥进入开通开始,对C5充电,左负右正,加速Q3导通。下桥进入开通时反之。
C10加速启动过程,增加启动成功率。

网友:
1、c5的作用,Q3导通时,通过R11、C5,拉低Q2基极电位,使Q2截止,Q4栅极高电位,导通。
2、C10的作用,启动时,加速使Q5栅极电位升高,迅速导通。
因为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一端电压升高或变低,另一端也会迅速升高或变低。
不妥之处,欢迎探讨。

网友:
这个变压器看着很像是节能灯的镇流器

网友:
谢谢分享。看样子,要学好电子,还必须懂得道家五行。。。。。

网友(2020-03-01):
这个电源确实不错,已在使用中。

网友B(2020-08-18):
请教下,如按楼主的电路分析,这款电子变压器如改绕输出线圈为16匝,输出24v电压,是否会由于限流1a功率最大只能到24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如按楼主的电路分析,这款电子变压器如改绕输出线圈为16匝,输出24v电压,是否会由于限流1a功率最 ...

限流电路在高压部分,限制了开关管的峰值电流。也就限制了此电路的最大输出功率。
估算此电路限制了功率在70W左右,输出如果是24V,输出电流会被限制在不到3A吧。
以为限流电路是两个PN结的导通为限制点,随温度有变化,所以不是准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