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TP-link五口小交换机接12V直流电源

楼主(2019-11-19):
TP-Link 五口小交换机,几十块钱的东西,使用起来方便而且体积小巧不占地方,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电源变压器和交换机不是一体的,手上刚好有个这样小设备的电源搞不见了,刚好手上也有一大堆12V电源,虽然这个五口交换机上面是5V输入的,寻思着12V接上去应该也是可以的吧,结果成功了!现在电源线和交换机变成一体了,再也不会搞不见电源了。
改造过程非常简单,几分钟即可搞掂!而且供电电压提高了,貌似运行起来信号更强了。
请看下图。

网友:
关键是看一下入口电容的耐压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DC 接12v?
还要费这么大工程

网友:
没啥事,耐压电容16v的

网友:
主要考虑的是那个三端稳压是否发热太厉害。这个稳压电路不是开关电源,高出的电压都将由三端稳压分担,发热量比原来大了很多。

网友:
以前的交换机都能直接上大范围的电源,只要电容耐压够,一般5-24V随便接都没事,因为里面是宽输入电压的DC-DC电路。你这个还真不能接12V,看上去是1117的线性稳压,如果是3.3V输出,IC上设计压降1.7V,换12V之后,压降8.7V,同样的电流,损耗5倍多,3/4的电能转化成热能了。

网友:
长时间运行可能会有隐患

网友:
意义不大,统一供电不行吗

网友:
多加个7806不行吗?没有头子了直接焊线了啊,家里找找有这种DC输入头子没,焊一个又花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找个手机充电器焊上不好吗?都拆开看到里面不是DC-DC了还用12v不太理解。

网友:
国产的1117耐压是13v,好点的或者进口的才15v

网友:
线性稳压不要搞大压差

网友:
为什么不弄个5V或6V之类的电源连上呢?

网友:
假如工作电流0.5A,5V的电源总功耗是2.5瓦。12V电源则是6瓦!增加一多半的损耗。

网友:
貌似5V 电源才更常见吧? 随便找个手机充电器, 换个充电头就能用

网友:
我觉得楼主最大的核心技术就是打了个结!

网友:
现在多是用5V、9V、12V。我经常乱用,只要能正常工作就行

网友:
买个可调主板 ,2块钱,12v可以转5-9v’

网友:
再怎么节省嘛也该给12V电源串上两个4007二极管吧!
就你这样用,几个月后会后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