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不拆机复活VIVITEK丽讯的投影机

楼主(2019-11-19):
客户返修一台丽讯的DW882ST投影机,报灯泡红灯错误,通电能亮,很快就关机,发现风扇不转,用工具拨动风扇,阻力挺大的,估计风扇坏了,都准备拆机了,发现有个黄色的东西,细看是一个黄蜂,把黄蜂搞下来,风扇正常,开机,ok,没有自动关机,熟人,就没收费了,顺丰发回

机身上的螺丝孔位都给黄蜂的泥堵住了,算了,懒得搞,臭死了,

网友A:
最快修投影,没有之一

网友:
黄蜂打算是在这个暖和的地方做窝啊

网友:
这投影机工作环境生态很好的,有可能里面都有蜜蜂做的巢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快修投影,没有之一

其实挺多不算故障的故障,例如显示图像太差,是菜单色彩调差了,复位菜单就行了,还有面板按键无反应,有些是锁住了,用遥控解锁就行,早期的三菱机器,灯泡时间到了,直接就开不了机,要组合键清零投影时间才能开机,这些小问题其实挺多了,有时候客户死命的催,说很严重,去到一看,有些都是些小问题,

网友:
这黄蜂真会挑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挺多不算故障的故障,例如显示图像太差,是菜单色彩调差了,复位菜单就行了,还有面板按键无反应,有 ...

确实是,很多都不是问题的问题被当成了很严重的问题,当初学的那点知识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都是动物惹的祸。

网友:
变形金刚少个主角

网友:
还好没飞到人那。镜头好像是超短焦,类似相机大灯泡超广角镜头。

网友B(2021-10-13):
请问这个风扇是向外送风 还是向内送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风扇是向外送风 还是向内送风?

从结构上看 是向外送风的

网友(2021-11-24):
引用 网友C:
从结构上看 是向外送风的

收到 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挺多不算故障的故障,例如显示图像太差,是菜单色彩调差了,复位菜单就行了,还有面板按键无反应,有 ...

家用,能推荐几款性价比高点的洋垃圾投影吗?预算3-400

网友:
这要是送到一般的维修店!肯定被宰的一塌糊涂!

网友:
黄蜂还有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