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改装一台充电气泵

楼主(2019-11-19):
风劲霸T100,35mm大单缸上气很快,撸一块转接板,闲鱼撸一个博世电池插座,打孔攻丝固定,舒服了。

楼主:
天冷了胎压降低,放车里备用

网友A:
还没完工,准备用18v锂电池,然后用升压模块调成12v. 带数显,压力到了机器自停

网友A:
用松下18v 锂电池,然后用升压模块调成12v,用压力开关,到压后,机器自停,

网友B:
不错不错,3d打印的转接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松下18v 锂电池,然后用升压模块调成12v,用压力开关,到压后,机器自停, ...

这个带压力开关更方便,
18v降压到12v,电流估计有15a,这个有点搞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3d打印的转接板吧,

是的,咸鱼这些好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松下18v 锂电池,然后用升压模块调成12v,用压力开关,到压后,机器自停, ...

有升压模块和压力设定模块的关键字或者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升压模块和压力设定模块的关键字或者链接吗?

升压模块某宝有,直接搜,
压力开关是闲鱼找的,以1mpbs。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没完工,准备用18v锂电池,然后用升压模块调成12v. 带数显,压力到了机器自停 ...

人才--------------------“准备用18v锂电池,然后用升压模块调成12v”!!!!!

呵呵,如果使用升压模块?

网友:
升压模块长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才--------------------“准备用18v锂电池,然后用升压模块调成12v”!!!!!

呵呵,如果使用升压模 ...

嗯. 淘宝搜下升压模块

网友:
这个应该说是降压模块

网友:
这个改得不错,能分享一下改装细节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才--------------------“准备用18v锂电池,然后用升压模块调成12v”!!!!!

呵呵,如果使用升压模 ...

谢谢。细节可以分享一下吗,不太明白怎么接。

网友:
24v传感器?加继电器控制通断电,没保护板电池会坏吧!松下电池很贵的!

网友:
我是在想能不能直接上21V的电池,我有一个数显自停的一直想改成用锂电供电,最好上五串,有经验的吗,我是怕直接烧了

网友:
既然用3D打印为啥不直接打印个三串一并或两并的电池盒,为啥还要转接板还加降压模块的?中间多一个环节多一个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