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钛古电磁炉IC-A2102电磁炉垃圾呀!

楼主(2019-11-19):
2017年买的钛古电磁炉IC-A2102电磁炉垃圾呀!2017年买的一直没有怎么用,今天拿出来开机没有反应,开始以为停电了,后来发现是空气开关跳闸了。电磁炉一插就跳闸。
打开电磁炉发现igbt短路坏了,保险好的。联系卖家要150元 的维修费。
请问各位维修大神 为什么家里空气开关都跳闸了,电磁炉igbt短路了,电磁炉离保险还是好的,

网友:
这种高压端带大电容的(电磁炉,微波炉)等等或者老电视消磁什么的,都是慢速保险,瞬间大电流不烧的。

网友:
17年出库的东西,还能跟卖家要150元维修费,有点懵圈了。神操作?

没烧保险证明你空开参数用对了。

网友:
这个牌子的电磁炉本来就是垃圾,而且现在的美的,九阳,苏泊尔,常见的牌子也都偷工减料了都是铝线圈盘的垃圾货,你想修可以自己去淘宝买零件,卖家给你要150元维修费意思很明显不想给你修,你要是不想修了就买德昕电磁炉,现在能买到的铜线圈盘的电磁炉只有德昕,尚朋堂这两个牌子了,至于你家跳闸,那是电磁炉的保险丝熔断电流规格大了属于设计不合理,或者你家的断路器容量小了

网友:
真巧,昨天刚刚修了一台同品牌型号的,姐姐家用的。网购的配件,IGBT,保险管12.5A,0.27UF400V,全桥,推动管8050(贴片丝印2TY),不管好坏,统统都换,花费6.5元。电磁炉狗头买的,起初联系卖家。付单项邮费必须邮寄主机换主板,费用100。我提出100单独购买主板自己换,售后不同意。甩给售后一句:你们售后是怎么麻烦怎么办,直到客户知难而退。玻璃面板易损。

网友:
IGBT短路,保险不烧?你能把这个电磁炉的电路板拍摄出来给大家看看眼界吗?

网友(2020-12-10):
还以为有拆机图,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