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VAVA VOOM20蓝牙音响拆解

楼主(2019-11-19):
如题,闲鱼入手了这个音箱,种草了好久,看参数不错,支持蓝牙aptx,电池5200mah,官方旗舰店的一直没下手,后来闲鱼看见价格划算的,就立即入手了,到手感觉不错,就拆了看看,发现做工还可以,下面上图,大家看看,手机发帖,不够详细,大家见谅!

正面

背面

底面

去掉两侧壳

去掉网罩

拆螺丝,话说这个喇叭的固定螺丝真长

开瓢

打开看内部,喇叭采用了6ohm5w50mm喇叭

电池采用7.4v18650电芯,容量看官方参数5200mah,折合7.4v2600mah,usb监测仪出来结果差不多,应该没有虚标

下面看看主板

具体看看芯片,蓝牙模块采用CSR8645 BGA封装,双声道,双mic,双wire带APT-X

另外说下APTX技术
CSR的aptX音频压缩技术克服了标准蓝牙技术中的一些带宽障碍,通过无线蓝牙连接提供CD级立体声音频。CSR的蓝牙技术帮助世界上很多最为流行的消费电子通信和娱乐产品成为现实。aptX技术彰显了蓝牙连接中优越的立体声音频质量,并且其完整的音频频率带宽与高保真性能相符。此外,aptX的音频编码低延迟技术实现了延迟最小化,并解决了“唇形同步”问题为在多媒体设备上使用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同时为SBC蓝牙提供了向后兼容性。
那什么是Apt-X技术呢?Apt-X是一种基于子带ADPCM(SB-ADPCM)技术的数字音频压缩算法。原始算法由Stephen Smyth 博士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由Audio Processing Technology(现已被CSR合并)公司发展并命名为apt-X。最初用于专业音频与广播领域。近几年,在 Bluetooth无线音频传输领域apt-x由于其低延时,容错性好,高音质等优点大有取代SBC(Sub-band Coding)之势。目前apt-x家族中实用的有有aptX Bluetooth, aptX Enhanced, aptX Live(2007年推出),aptX Lossless(2009年推出)。
CSR apt-X技术具有以下特点:
所需频宽:10Hz to 22.5 kHz,56kbit/s to 576 kbit/s (16 bit 7.5 kHz mono to 24-bit, 22.5kHz stereo)
特性:主要用于专业音频领域,提供高品质的音频。其特点是:
①压缩率:4:1(aptX Live 为8:1,SBC为3:1到6:1之间);
②Word Depth:支持16bit,24bit音频(aptX Enhanced还支持20bit音频);
③编解码延时:采样频率48kHZ时<2ms;(SBC为2.5ms+缓冲时间)
④ 动态范围dynamic range(响度) :16bit时>92dB, 24bit时>120dB (aptX Enhanced 20bit 时 >112dB,SBC 16bit时为70dB至75dB);
⑤ data rates:352kbps (SBC为320kbps);
⑥ 频率响应范围:20Hz-22kHz(aptX Enhanced为10Hz-24kHz,SBC为20Hz-17kHz);
⑦高达48kHz的采样频率(8,16,24,32,44.1,48kHz);
⑧容错性好(BER<1:10,000时完美再生);
⑨完整的AUTOSYNC?编解码同步方案,再同步时间<3ms;
⑩硬件低复杂度,由单芯片实现;
⑪兼容单声道或立体声编解码;
⑫低功率消耗
在CSR的蓝牙4.0中,CSR8645支持CSR的音频编解码方式APT-X。APT-X优点,高品质的音频,硬件复杂度低,设备要求低只需单设备即可实现22.5kHz的双通道立体声。

采用了mt5088升压芯片,将7.4v升压供给功放芯片,功放芯片采用sta339bw,百度了下好像是2.1声道功放芯片,功率挺大,带5w喇叭是不是大材小用了

pcm1808,百度了下,说是PCM1808是低成本、高性能、单芯片的立体声模拟—数字转换器,拥有单端模拟电压输入。

贴片4558,运放芯片

sc51f2832芯片,百度来的:SC51F2832 是一款集成10 位ADC 和LCD 驱动的8 位MCU。它
采用SC51 核,内嵌32K 字节FLASH 和2K 字节RAM。SC51F2832
还集成了锁相环,用于从32768Hz 的低频时钟产生2/4/8/12MHz 的主
时钟,既降低了系统成本又避免了噪声敏感应用中外部高振晶振的干
扰,使得该电路特别适合低噪声的应用领域。
应用  音响系统

还有两个个芯片没百度来,一个是标着awf6bg的芯片,还有这个b312芯片,期待高手来看看

拆解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不错 的蓝牙我也刚买的csr64215  v4.2 蓝牙模块玩的

网友A:
音质如何?两个背覆盆看起来很充实

网友:
感觉比蜂巢的2S+要好不少

网友B:
看起来跟创新声霸锣比起来还是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质如何?两个背覆盆看起来很充实

音质嘛还可以,就是音响开大声顶部会发烫,就是芯片那里,拆解是把上面散热贴撕掉了,装的时候没找到,结果现在开大声更烫了不说还断断续续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跟创新声霸锣比起来还是差一些

哈哈,一分钱一分货,我觉得一张毛爷爷的价钱这样也算可以了嘿嘿

网友:
做工还可以,版面整洁,音质如何?

网友C:
做工不错,版面整洁,音质如何

网友D:
居然两个电池,貌似挺好的。音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不错,版面整洁,音质如何

音质对得起价格,感觉和bose soundlink color差不多,仅供参考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两个电池,貌似挺好的。音质怎么样?

哈哈,拆开我也震惊,感觉性价比蛮好的,音质对的起价格,和bose soundlink color差不多感觉,仅供参考哈

网友(2020-02-05):
这个看着的确不错,淘宝价格才149:biggrin:,就是感觉比较笨重啊

网友(2022-08-03):
前几天40块撸了个,准备拆开看看

网友(2024-07-20):
想买个拆拆看

网友:
喇叭看起来磁铁挺大的。

网友(2024-09-05):
58淘了个,准备改装喇叭跟续航

网友:
2个喇叭,应该是立体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