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山寨宝马里的电机是固定好还是不固定好?

楼主(2019-11-19):
双11给孩子买的电动宝马,组装的时候发现驱动电机没固定在车子外壳上。强迫症想固定下,不知道固定了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电机固定在变速箱上的

网友:
变速箱里面有螺丝固定电机的应该

网友A:
带原地摇摆功能么?带的话不要固定,不带的可以固定,不过用处不大,

网友B:
前天刚修了辆大奔,和你的结构一样是会浮动的,不能固定在外壳上,固定了受力时反而会损坏电机或变速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天刚修了辆大奔,和你的结构一样是会浮动的,不能固定在外壳上,固定了受力时反而会损坏电机或变速部份 ...

还会这样的啊,不固定不是撞的更厉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原地摇摆功能么?带的话不要固定,不带的可以固定,不过用处不大,

没摇摆功能的。就感觉前进后退的时候老会撞一下,怕坏了,才想要不要固定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摇摆功能的。就感觉前进后退的时候老会撞一下,怕坏了,才想要不要固定下 ...

我家的是带摇摆的,说明书上说,套件里有个电机罩,是固定电机的,但摇摆功能时候禁止装上,平地行驶就让装上,但是两个功能经常交替用,所以就没装电机罩。

网友:
这家伙,都是有钱人啊,都是土豪啊,又是宝马又是大奔的,我家只有个铲车,还不是用电的。我家孩子体格子弱,买的时候想着买个用脚蹬的,多少也让孩子动一动

网友C:
应该是固定在变速箱上的,不用管

网友:
看图片就知道不能固定了,电机会随变速箱震动(摆动),外壳已经留了足够大的震动空间,也就是说这个电机相对外壳来说会做很大的运动。

网友:
把减震弄弄好就不会碰到了

网友D:
这个固定在减速箱外壳上的。而且受力很小。固定到车壳上恐怕会影响到减震(如果有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固定在变速箱上的,不用管

关键是变数箱在是不固定的,所以每次启动/停止的时候这个电机都会和外壳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固定在减速箱外壳上的。而且受力很小。固定到车壳上恐怕会影响到减震(如果有的话) ...

这种车子没有减震的。关键是不固定的情况下电机在外壳上来回duangduang的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变数箱在是不固定的,所以每次启动/停止的时候这个电机都会和外壳撞一下
...

如果固定,岂不是两边扭起的,更容易坏
撞的位置加泡棉,或干脆扩大一点,让它撞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固定,岂不是两边扭起的,更容易坏
撞的位置加泡棉,或干脆扩大一点,让它撞不到 ...

扩的再大都会撞的,除非把车子拆散架让变数箱在那里空转。变速箱就是靠电机撞到外壳后固定后的力矩驱动轮子的。
固定后两边扭起这个不是很明白,大神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
这种电机一般是在输出轴两边各有一个螺丝固定的,至于后面,有木有固定都无所谓了

网友:
楼上都是有钱淫,不是大奔就宝马劳斯莱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