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倍力乐(BeiLiLe)电吹风992 康夫电吹风5110 雷瓦(RIWA)电吹风7136拆解

楼主(2019-11-19):
倍力乐(BeiLiLe)电吹风992 康夫电吹风5110 雷瓦(RIWA)电吹风7136拆解
一分钱一分货,康夫雷瓦大厂的好。有安规有温度保护。

网友A:
谢谢分享,买这么多电吹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买这么多电吹风啊

呵呵,康夫8905也有,不是一个等级的,就没拆。

网友:
吹风机现在价格很低了,而且不容易坏,家用的,基本上好几年才会换一个

网友B:
我就好奇,为啥手也打上马赛克了,难道有故事?

网友:
虽然都是永磁有刷电机,但是电热丝工艺有区别,有的波形,有的螺旋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好奇,为啥手也打上马赛克了,难道有故事?

美女手,晒手就会让大家只顾着看手,忘记了看产品。

网友:
都是玩具电机,为什么不买交流电机的

网友:
松下品牌的想无损拆开都难,这就是差距!

网友:
还不错,一分价钱一分货,39的就是比19的质量好

网友(2025-01-10):
请问吹个几秒钟就停止了,要等冷了后再用 也只能运行几秒钟。 应该是过热保护出问题了。有大佬知道怎么维修吗?

网友:
温控器断开之前 电机已经停止运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