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绿点为ppr热熔机续命

楼主(2019-11-19):
热溶接机坏了电源坏了电容电阻爆了用小绿点做5v电源正常使用了

网友:
最合适的用处了,充手机不安全,工业粗用刚好

网友:
跟我的热熔机一样。

散热片装模作样的,根本就不连接发热部分。

网友A:
我去,有电子温控器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有电子温控器喽

那个是要买的本来电子温控就没有坏坏的是220变低压那个电容和电阻坏了,家里没有看到假的小绿点就拿来用刚刚好啊!

网友B:
山寨电源也不是没有用武之地,楼主干工程的吧,用这高级热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电源也不是没有用武之地,楼主干工程的吧,用这高级热熔机。

这个热熔机做个一栋栋楼的水龙头

网友C(2020-02-20):
热熔机只需要5V1A的电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熔机只需要5V1A的电源么?

热熔机的温控部分供电是5V

网友:
这个电子温控不错,一般低价位的都是用双金属温控器的,精度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