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中央空调控制器

楼主(2019-11-19):
前几天在单位值班,结果晚上值班室的空调坏了,虽然平时空调不太给力,但是,那天是彻彻底底罢工了
还赶上那天晚上北京大风降温,这一晚睡的啊,简直如同睡在冰窖里,换来现在头疼感冒
第二天起来立马报修,空调组的工人行动迅速,说是墙上的控制器坏了,换了一个控制器,然后爬到吊顶里弄了弄
反正空调又能吹出风了,换下来的控制器,自然拿回来研究一番
这就是坏掉的控制器,86型面板的模样,装在墙上
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型号

背面,接线柱和接口定义

接线柱,控制空调的风机和水阀,风机是供风的
水阀是调节温度的,平时,根据季节不同,锅炉房的中央机组会送给楼里冷水或热水
如果风机运行,水阀打开,那么空调就会根据送来的冷水或热水吹出冷风/热风
如果风机转,水阀不开,那就只吹风

还带一个合格证

侧面

下面开拆,首先用螺丝刀撬开卡榫,分离面板

面板和底板间有排线连接

面板顶部是挂钩结构和底板固定

拔下排线,彻底分离面板和底板’

先看看面板的构造,电路似乎很简单,只有一个打磨过的主控芯片

打磨过没有字迹了,应该是某种MCU一类的东西
毕竟这空调控制面板不是什么高深的设备

排线接口,可以看出,PCB上是为7针排线设计的接口,这里只用到5根
结合没有安装的元件,不难推测出还有其它的扩展功能

PCB一脚有一个三脚的空焊盘,三线的定义分别为:电源+,GND,MCU某口
位置正好对应面板上的一个小窗口
这应该设计是接驳红外遥控接收头的,因为看说明书上说有支持遥控的面板控制器

电路板和面板间是螺丝固定的,拧开螺丝,取下电路板

单面板结构,一个大液晶显示屏,5个按钮开关,一个热敏电阻

热敏电阻作为温度探头,成本低廉电路简单,缺点就是精度稍差
不过对于空调来说,够用

5个微动开关,有一个已经有点不好用了

看看电路,发现微动开关和液晶屏是共用MCU的IO口的

液晶的背光,蓝色的,不喜欢

话说这个电路板的质控可真不怎么样
随处可见粘连的锡渣

通电看看
这个液晶屏的可视角度非常之窄,角度稍微变化,就看不清字迹了
没坏以前也是这样的,我们总感觉这个屏看不清楚

必须从液晶上方的一个角度看,才是最清楚的

温度调节范围为18℃-35℃
支持制冷,制热,通风三种功能
支持风机调速,可以4档:低、中、高、自动

面板看完,再看看底板
底板主要是继电器和电源电路

PCB由卡扣固定

撬开卡扣,取出内部电路

撕开后面的一层绝缘垫

后面都是贴片元件,包括整流稳压电路和继电器驱动电路

通电试试,电源输出DC5V

正面,一个变压器和3只继电器,变压器提供电源,继电器控制负载
话说这里能用变压器很令人出乎意料
一般这种东西,都是简单的RC降压搞定

电源变压器和普通的不太一样,铁芯窗口的长宽比十分畸形
这是因为电源变压器越小越难做,必须由足够的窗口面积获得初级足够的电感量
看看这个窗口啊,初级不知道得用多细得线绕制,至少不会大于0.1mm

三只继电器,一只控制水阀,剩下两只控制风机
话说继电器触点容量AC24V 3A AC120V 3A
当然这是功率因数=1的情况
用在220V电路里,算不算超载呢

所以说啊,这个控制面板坏就坏在继电器上
这不,按说继电器的触点在闭合状态电阻应该是极小的

而中间这个继电器,常闭触头的接触电阻居然达到了63.2KΩ,这个常闭触头是负责向中低速接口供电的
一般说来,风机都是单相电机,本来功率因数就低,电流大,再用这小继电器控制
估计长时间工作,触头发热烧毁,难怪风机不能工作了

全文完,谢谢观赏

网友:
三速开关,大号的风机盘管的风扇,高速挡也不过200来瓦,小号的100w出头,这个主要是感性负载通断拉弧,蚀触点

网友:
变压器输出多少伏? 继电器板右下角有个U1是5V LDO吗?

网友:
这变压器有点奇葩啊,第一次见。。。

网友:
变压器没见过这样子的,另外,继电器感觉不是因为超压坏掉的,应该是电机感应电弧烧蚀的

网友A:
约克的呀,也是名牌了,做工有点差呀。

我拆过格力的风管机手操器(就是你说的这个中央空调控制器),做工要好得多,双面FR4玻纤板,松下的微动,并且电路板都喷了三防胶,更没有连锡、残渣的情况。可惜拆的时候忘了拍图。

我找个网图贴上来吧,不是我用的同款但做工差不多。

网友B:
这个是假货的YORK温控器

网友C:
中央空调是怎样单独调节各房间温度的?是控制出风口大小吗?类似汽车风门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约克的呀,也是名牌了,做工有点差呀。

我拆过格力的风管机手操器(就是你说的这个中央空调控制器),做工要 ...

这种原理不一样,你这种应该是多联机的控制器,需要收发协议

网友:
看着好高档的玩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假货的YORK温控器

这是如假包换的真货,约克的空调温控面板就这个做工,还卖的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央空调是怎样单独调节各房间温度的?是控制出风口大小吗?类似汽车风门原理?
...

就用这个东西控制,中央空调机组送冷/热水到各个房间
制冷工况下,如果房间温度高于设定温度,那水阀打开,换热器里流入冷水,风机吹过后吸收房间内温度
温度到设定温度后,水阀关闭,风机只送风
制热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如假包换的真货,约克的空调温控面板就这个做工,还卖的很贵

约克的空调面板是北京海林代工的,海林不可能造出来这么渣的东西的。

网友(2019-12-29):
你这面板后边这么多线,公司的一拖二空调就两根线,应该是供电加协议

网友(2020-03-05):
供电电路太low

网友(2020-07-12):
谁知道MCU是什么型号

网友:
奇葩的小变压器啊,谢谢精彩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