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简拆小寻A2儿童手表+简易换电池包

楼主(2019-11-19):
这个A2换手表电池, 很简单, 后盖用指甲就能撬开,  直接从电池自带的焊点取下, 再把新电泡和原电池的电源线接上, 粘上胶布就可以了。。我不清楚表芯如何拆。。。也没必要拆了。。

最初, 我以为只是山寨货才会鼓包:

记录仪里的锂电包鼓包。。

胎压计中的锂电包。

到品牌儿童手表的锂电包时, 我似乎改变了看法!

我的最新看法就是:只要是锂电包基本上都会鼓包!

我其实就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手表原装的电池链接  第二个问题这种鼓包厂商会不会特特例处理。

结果店家的客服东绕西绕, 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还说手表进水了。

我心想手表功能一切正常, 这尼码表盖都被顶开了。。后盖被顶开。。盖子反面的进水指示变红没有任何意义。。。我其实就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手表原装的电池链接  第二个问题这种鼓包厂商会不会特特例处理。。

楼主:
13块包邮, 买了块电池包, 自己解决了。。
就算是厂商免费修, 这表寄走的钱还是要自己掏, 快递估计也要十块钱。。

网友:
锂电池无法避免的毛病就这样。用两三年甚至更短时间后就容量下降甚至鼓包变形,为此多少带锂电的产品被直接扔掉。

网友A:
厂家的计谋啊,过保就坏,让你们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的计谋啊,过保就坏,让你们买新的

也有可能,  不过宁愿相信是电池质量普遍不过关..我在某东买的一个蓝牙头, 也是过保就坏。。换个锂电包就好了, 我还以为是板子坏了,有帖为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79430&extr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79430&extra=

以后买此类产品, 首先要看电池包有没有卖的, 卖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可能,  不过宁愿相信是电池质量普遍不过关..我在某东买的一个蓝牙头, 也是过保就坏。。换个锂电 ...

现在的不可更换电池手机也是,我的N4s和Z17mini,都是快一年电池鼓包撑开塑料屏幕,还好没有买更贵的蓝宝石屏幕。

网友B:
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小寻。开始是长时间放置,电池电压低,保护板关断,没有输出。拆开直接给电池充电到3v,保护板开启。在充电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2020-03-13):
楼主你好,我读到了你以前回复帖子里的手机卡损坏,更换移动手机卡不成功的经历,我遇到同样问题,请问你最后怎样解决的,更换成功了吗?

网友(2020-05-02):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小寻。开始是长时间放置,电池电压低,保护板关断,没有输出。拆开直接给电池充电到3v, ...

我也有一个小寻手表,无法启动,更无法充电,整个都是没反应,你是怎么激活的电池?麻烦不吝赐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13块包邮, 买了块电池包, 自己解决了。。
就算是厂商免费修, 这表寄走的钱还是要自己掏, 快递估计也要 ...

你好    我的小寻买回来两年没有使用,如今充电也没有任何反应,网上查说需要激活电池,可以指点一下如何激活电池吗?

楼主(2020-11-27):
2020年2G 全面停网, 彻底成摆设了, 没有2G,如果它wifi能像手机一样, 可以自动保存和自动连接wifi, 在一些场景下还是可以用的。。只可惜这货wifi不自动连接, 还只能保存一个。。所以成摆设了

本打算再买一个支持4G的手表的,买了后4G如果和现在的3G一样停网, 不又是个坑货么? 后来发现家里淘汰下来的旧手机一样支持定位。。把手机静音丢书包里就行了。。

别了, 儿童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我的小寻买回来两年没有使用,如今充电也没有任何反应,网上查说需要激活电池,可以指点一下如何 ...

换电池就行了, 2G停网子, 修好也就是个摆设了

没有2G,如果它wifi能像手机一样, 可以自动保存和自动连接wifi, 多保存一些wifi, 在一些场景下还是可以用的。。只可惜这货wifi不自动连接, 还只能保存一个。。所以成摆设了, 以后再也不买小寻的任何产品了

电池坏了找客服, 我都没说要保修, 只希望给个电池在哪里买或链接, 客服说我这手表进过水, 他也不想想后盖用指甲一扣就掉, 后盖反面上带一个进水颜色指示有意义么? 完全是无理。。

以后再也不买小寻的任何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小寻。开始是长时间放置,电池电压低,保护板关断,没有输出。拆开直接给电池充电到3v, ...

我这个是能用, 但电池鼓包, 后盖都被顶出了一个缝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小寻。开始是长时间放置,电池电压低,保护板关断,没有输出。拆开直接给电池充电到3v, ...

这种情况有可能,  我曾经买了一块电池,接上无法开机,充电也充不进去。。早知道给电池单独充电试一下。。。那块电池我退了

网友D:
淘宝买的代用小寻电池没原来的耐用,最多有原来续航2/3

网友:
你知不知道电池有一串数字,那是电池的尺寸,你下次需要给设备买电池的时候,直接找这个尺寸的就行,看你有卡尺,你尝试着卡一下电池长26毫米,款26毫米,厚5毫米,直接按照尺寸买,价格还便宜,东西并不会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有可能,  我曾经买了一块电池,接上无法开机,充电也充不进去。。早知道给电池单独充电试一下。 ...

经常有这种情况。首先跳过保护板给电池单独充电试试。不过要用可调稳压电源。因为接近0v的电池用充电器是充不了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常有这种情况。首先跳过保护板给电池单独充电试试。不过要用可调稳压电源。因为接近0v的电池用充电器是 ...

我有神器, 有个珍藏版的万能充,曾经十分流行。。。。我这个珍藏版正负级不是自动识别的, 有一个正负级开关, 还有一个正负级测试灯的那种。。。、。这货给这些电池激活是非常方便的只是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买的代用小寻电池没原来的耐用,最多有原来续航2/3

电压不一样, 手表用的是高电压版, 因此有两种可以买, 一种是和原装完全一样的, 另一种是尺寸能安装的普通版,只能充到95%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神器, 有个珍藏版的万能充,曾经十分流行。。。。我这个珍藏版正负级不是自动识别的, 有一个正负级 ...

这个东西确实可以使用。想不到当时的都属于电子垃圾的东西,现在有的时候居然还能用的上。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