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燃气表改锂电池

楼主(2019-11-19):
想把家里的燃气表改成6v锂电池供电,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方案,ht系列芯片最高的到5v,可燃气表5v根本带不动。初始电压必须6v左右,使用中掉到5.5v是可以用的。家里的闹钟,挂钟,全部用的ht1015芯片把3.7v锂电直接变成1.5v使用,真心不错。唯独这个煤气表不好弄,升压降压静态电流都很大,电池用不了多久就没电了。最后感谢论坛的兄弟姐妹以前的帖子启发了我。当然我也不是照搬照抄做了一点升级。
        用锂电3.7v窜连接保护板,输出再窜连5个in4007二极管最后到负载燃气表6.9v,工作中压降为6.5v,而且本文的核心该进是在正极接出一根线连个鳄鱼夹,二极管也全部窜连到正极了。好处是当锂电池压降过大时候方便选择电压而且不需要断电,直接用鳄鱼夹短接二极管即可随意控制窜入电路的二极管数量达到随时调整电压的目的。二极管并联一根导线就等于直接通过不走二极管。这就是核心升级部分,感觉好开心,哈哈

网友:
都用南孚锂电池

网友A:
这东西没必要改锂电

网友B:
燃气表为什么还要自己接电池?不是机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燃气表为什么还要自己接电池?不是机械的吗?

我这是预付费,电子燃气表,买完气插进去就自动充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没必要改锂电

闲的玩哈哈哈

网友:
这类燃气表的电池使用时间差别很大,有点可以用几年,有的一年都用不到。

网友C:
我的燃气表,4节普通5#电池,使用就半年就不行了。改用3.2V的可充铁锂电池两节,使用时间只有3个月。感觉这么频繁充电也麻烦,于是乎外接了一个空载输出电压达到6.35V的老式手机充电器(标称5V350mA),与铁锂电池并联使用,目前两者经1月多时间的平衡,今天测量电压维持在6.27V(一节电池3.15V,一节电池3.12V),功率计测量手机充电器耗电0.414W。

如果直接使用手机充电器为燃气热水器供电,不能保证燃气表需要较大电流工作时(传输数据或者停气后启动燃气表),这个手机充电器输出电压仍然能保持在燃气表需要的工作电压以上。特别是则当市电停电期间,燃气表就不能供气,家里燃气灶就无法使用(民以食为天)。手机充电器的与铁锂电池并联,既稳定了输出电压,又能保证市电停电时的燃气使用。长期维持6.27V的电压,铁锂电池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唯一可能的问题是电池有否因不平衡,造成一节电池过压,而另一节电池超压的现象,只有以后继续观察。如果两节电池严重不平衡的现象存在,可以在两节电池上并联3.3-3.5V的稳压管限压。

网友D:
直接两串锂电没问题的。我改的是外接6伏开关电源供电,留了接口在外方便停电时插上两串锂电用,只试过还没真用过外接电池,一是很少停电,二是真的停电了也不能做饭冲澡了要煤气表干嘛。
燃气公司经常验表看到我的改装没说什么。

网友E:
这表一年换一次电池,已经够省电的了,除非你的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两串锂电没问题的。我改的是外接6伏开关电源供电,留了接口在外方便停电时插上两串锂电用,只试过还没 ...

不知道里面方案是什么,怕把表搞出内伤,找不到拆机图心里虚不敢贸然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表一年换一次电池,已经够省电的了,除非你的表有问题……

这不是闲得慌嘛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燃气表,4节普通5#电池,使用就半年就不行了。改用3.2V的可充铁锂电池两节,使用时间只有3个月。感觉这 ...

最好找一个空载功耗近乎0的电源适配器,我手头没有6v的,5v一大堆,也懒得挨个测量了,其实插电应该很省

网友:
我家的燃气表4年了,3节南孚5号电池没有换过。

网友:
升压降压静态电流都很大,电池用不了多久  原来如此

网友:
买个5串的电池盒(或者用3+2的背靠背)用NIMH电池,之前4个南孚用不到3--4个月,现在5AA镍氢,差点两年了,还在用

网友F:
我家燃气表4节南孚用了5年,还是天天做饭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家燃气表4节南孚用了5年,还是天天做饭的情况。

建议每年换一次,因为怕电池可能会漏液而腐蚀电池座

网友:
直接用耐时的锂AA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