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为了省路由结果让网线三通头坑了。

楼主(2019-11-19):
几年前装修时老爹让电工坑了,弱电箱位置不对不说,而且装不下路由。
之后朋友送过一台tp wdr5600也一直吃灰中。
一电脑无所谓可以拔号上网,手机在家上网一直用360随身wifi解决的。
双11想玩双电脑,计划着用哪台哪台拔号就行,只需一个网线三通省电又省空间。
立马用红包淘一个网线三通,结果发现用不了,以为质量差就退了,结果发现红包直接过期。
双11时又用红包淘一个贵一点的号称带屏蔽三通头,结果还是用不了。
接两线通,接三线全断,哪怕是一条空线。
百度一下发现原来网线不是线,不是想接就能接的,跟我有这种想法还真不少。
想法很完美,现实很狗带。

结论:网线三通头就是个坑货只能当直通用。

网友A:
你这也太逗了  同一根线没有集线器 怎么可能分配两个ip  供两个网卡使用呢

网友:
告诉你网线三通头是干啥的啊!是一根网线分离 1236 的然后一根网线变两根网线对端在弄一个就一根网线当两根用了。

网友:
网线想三通,想多了吧,直接对接有些都不行,要用对接头对接

网友:
网线,,,你想多了三通,,,,由路由器分配内网IP,再由交换机分配给各个电脑,,不是想接就能接的。。一条网线8根线,可以分开做两根线用,只是每根线的带宽只有100M了。

网友B:
弱电箱有那种装饰盒,装饰盒罩在弱电箱上,不用放进去弱电箱里。

网友C:
3楼正解,三通能够跑两路百兆的,一般要求不太高的地方,比如家里面,小公司里面,都可以正常使用的,但对接线是有要求的,并不是搞个常用的网线就能行。三通要求1236一路,另外的4578为另一路,但要按照1236的形式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也太逗了  同一根线没有集线器 怎么可能分配两个ip  供两个网卡使用呢 ...

谁跟你说同时上网,我只需要一台上网,另一台断,可以手动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电箱有那种装饰盒,装饰盒罩在弱电箱上,不用放进去弱电箱里。

位置不好信号太弱,外接明线很不美观,还怕被踢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正解,三通能够跑两路百兆的,一般要求不太高的地方,比如家里面,小公司里面,都可以正常使用的,但对 ...

我只需要一台上网,另一台断,可以手动切换。
谁想到会这么坑。

网友D:
可以的好不好!首先连接上那台连通,第二台接入就不通,关闭另一台机就行,不行是因为你路由或者网卡的网口阻抗不匹配

网友:
买个交换机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好不好!首先连接上那台连通,第二台接入就不通,关闭另一台机就行,不行是因为你路由或者网卡的网口 ...

短距才可以,空接一条八米网线直接断。

楼主:
早有路由了还要啥交换机。

网友:
三通emmmm,如果发的广播信号,别说一分三了,分20都行,这就跟火线差不多了,但是网络大部分信号都是单播。最早的时候就是用一根线连多台电脑的方式组局域网。载波侦听多路访问听说过吧。只要有一台电脑说话另一台就得闭嘴。闭嘴的电脑还要不断的插嘴试探能不能说话。USB和WIFI个人理解,都有类似HUB工作的原理,导致设备越多性能下降越厉害。所以WIFI得加天线。总有一天能做到一根天线专职于一台设备,那延迟就给力了。

网友:
装个路由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谁跟你说同时上网,我只需要一台上网,另一台断,可以手动切换。

那应该没有问题  问题是不能同时插在设备上  即使电脑处于关机状态  网卡还是在工作的  能够支持远程唤醒

网友:
折腾半天,一个5口交换机能有多大?

网友:
三通白送都不能要,你还买两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没有问题  问题是不能同时插在设备上  即使电脑处于关机状态  网卡还是在工作的  能够支持远程唤醒 ...

然而当时第二台电脑还没装了,另一头是空的啥都没接只不过有七八米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