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第二弹 朗欣特足浴盆 漏电 还敢不敢用足浴盆了?

楼主(2019-11-19):
前一段时间发了一个,南极人的1年后,足浴盆漏电拆解的帖子,媳妇儿又酷爱泡脚,双11入又手一个 足浴盆--朗欣特的,心想新的能用一段时间,额,悲剧了,第一回用就中招了。

    1.人体带电,氖管真亮啊!一碰人体有明显麻麻的感觉。也就是坐在床上,床是绝缘的,对地电阻大。

媳妇儿身体点亮了测电笔

媳妇儿身体点亮了测电笔
    2.水体测试是一样的,氖管很亮、很恐怖,足浴盆的电源线是两项的接头。

水体直接带电

水体直接带电

    3.开测,万能表上场。一头测水体,一头测接地线,不出意外83~~84V的电压。

万能表 一头水体一头地线

万能表 一头水体一头地线

    4.不用说,*宝客服说是正常的
    5.没有电流?客服你来我这,我给你泡桶水,拿根地线你用手拿着,试试有没有电流?,80多伏看看能给你渡劫不?

    6.坛友们你们有没有推荐的足浴桶,水电隔离圈水太深,会被淹死,小弟不一定能趟的过去。

网友A:
楼主家的地线是不是有问题,或是干脆没有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家的地线是不是有问题,或是干脆没有地线?

这个足浴盆是两项接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家的地线是不是有问题,或是干脆没有地线?

地线有,家里的水电我指挥弄得,地线都是正二八经2.5平方的单芯铜线。

网友:
客服也是很搞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家的地线是不是有问题,或是干脆没有地线?

审题好吗 足浴盆插头是两项的 这么坑爹

网友:
没有电流,所以楼主还健在。。。不然就没人去找卖家了。。。

网友:
与人体接触的电器尤其是用水电器,竟然是两相插头,楼主胆不小,这都敢用,申请退货吧,不行就投诉它

网友:
换个大品牌吧,以前买过一个泰昌的,一直用着,做工和外观明显比这些杂牌好,也比你这个贵不了多少,关键用着放心

网友:
跟你讲,主要看漏电电流。。。

苹果笔记本你用这个电笔测量也是亮的,华为手机也是亮的。。。

足浴盆有的那种加热是石英绝缘的,低压供电也是线性变压器供电的,会漏电流小很多。。。

网友B:
2线插头,不对吧,应该用3线的插头呀!漏电可不是好玩的……

网友:
没有问题,应该是感应电

网友:
所有足浴盆都这样,早就发现了

网友:
很正常,怕死别用交流电。
小时候,在电热毯上睡觉,我们老爷子一摸我的脸就秃噜秃噜的,这是感应电,很正常,数字表测出来的有准啊?那么高内阻,才测到84V,漏电的话,230V都高高的,至于为什么,看看电工学这本书,应该可以找到答案的

网友:
我有一个   啥牌子记不住了   也是偶然用电笔试了下也是一样的问题   问了客服也是说所有洗脚盆都这样   没敢再用再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足浴盆是两项接头的。

的确,只要是二插的 都这样,你可以在盘中有水使用过程中,尝试一下不同方向插,找出感应电压低一点的,做个标记。

网友:
我家也有个足浴盆,也是两个插头的

网友:
资格换个三线插头的吧,改接地的地方接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所以说足浴盆一定不要用铁板凳   不然一不小心就坐上电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线插头,不对吧,应该用3线的插头呀!漏电可不是好玩的……

确实的两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