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1995年的游戏机or电脑?裕兴新世纪普及型电脑拆解

楼主(2019-11-19):
图多,慎入!
在家用游戏机普及,使用DOS操作系统的286,386电脑还仅限少数办公和教学场所的时间窗口,1995年曾有过这么一款电子科技产品,你可以随意认为它是什么,但它确实有个售卖的产品名称“裕兴新世纪普及型电脑”。当年折后时价900元,这就来看看长啥样,芯片功能拜请各自脑补吧!

全家福

附件

电源

按钮及卡槽(兼容游戏卡)

卡槽有防尘盖

卡槽右边的盖板可打开

里面是芯片,排线等

左侧面插口

右侧面,软驱插口

后侧面插口

底面

检标

附了一本比较厚的书

随便拍几页

拆开上壳

开关连线插接

楼下继续

楼主:
先看左上这块板,板上还叠了2块电路板

卡槽电极还亮晶晶

左边的叠板

右边的叠板是块牛屎板,长得像CPU

右边的另一块板

有个带散热器的7805

电阻的姿势有个性

右上就是软驱了

松下的软驱

键盘板上功能键帽下面,夹杂了一些元件和飞线,也是从左端看起吧

拆完扔了,留此存照。

谢谢你路过!

网友:
哇,同款,当然没少用来打游戏,还用来编过basic程序控制马里奥行走,那个卡还是带电池的不然关机程序就丢了

网友:
当年好像卖4百多 那时我月工资才1百多

网友A:
土豪货哈哈,表示当年只玩过小霸王游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土豪货哈哈,表示当年只玩过小霸王游戏机

小霸王其乐无穷~

网友B:
还支持光驱,高端产品啊!

网友:
当年一个软驱可到要几百块了呀,还有上面咯个能打开的盖子貌似没有任何意义啊?

网友:
我有同款,儿时记忆

网友:
这就是学习机吗?

网友:
厉害了这个,我都没见过

网友:
配置的机械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支持光驱,高端产品啊!

嗯……打错字了,是的,软驱……

网友:
这货还真讲究,DC座还带国定圈,话说当年电视广告看到的裕兴电脑VCD有没有大神见过,当时觉得好牛B,不过一直到现在都未看见过实物

网友:
没见过,这算什么水平的电脑?

网友:
知道这个牌子的,都暴露年龄了哈!

网友:
这机器里最值钱的就是那个松下软驱了,这机器保存完好,附件齐全,还是有收藏价值的,建议放交易区或积分商城出售给需要的人

网友:
这个,可以重温少年时代的快乐时光。。。。。。

网友:
质量好差,像是 老式万年历里面的那种做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