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肾亏电热壶】怎么破?

楼主(2019-11-19):
美的1.5L的,其他都不错。就是倒水口太圆润?反正倒完总是淋一滩水。

之前用九阳,也略滴几滴。更早的旧款,壶嘴是三角形,外焊接的,看上去寨,但至少没有这个问题。

是设计问题,还是我个例?有什么安全卫生的改造方法?

网友A:
参考烧杯口的形状,用硬圆棒在倒水口中间压一下就可以了。

亲自实践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烧杯口的形状,用硬圆棒在倒水口中间压一下就可以了。

亲自实践过的。 ...

多谢!怎么压?是壶嘴贴着圆棒往杯子里倒嘛

网友B:
就是用钳子把图中翻边部份立起来一些可以了不淋水的,只是要用厚布垫着点别弄成5花6朵就难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钳子把图中翻边部份立起来一些可以了不淋水的,只是要用厚布垫着点别弄成5花6朵就难看了。
...

很难操作啊。我原来设想是电磨在嘴尖儿豁几下,但怕万一开深了,反而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