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暴力拆解烧坏的集暖牌电热水袋-某东~60¥

楼主(2019-11-19):
多年前狗东自营60多块钱买的,说是安全货,用了这些年一只没掉链子。买的猴子款,还是很可爱的。

这种带微动开关的充电座,充满了顶开微动断电,防止爆炸。

前些天有点冷,拿出来用,充电发现接口有糊味,赶紧拆开看看。
有点惨,接口引脚烧化了,里面温度保险也锈了。

温度保险旁边有个保险丝,保险丝倒是没烧断,nnd

剪断引线,看到塑料座子有烧化痕迹

材质很厚实,用剪刀没剪动,上水口钳子掐断放水

放完水之后用刀割开,水很清,不是那种电解水浑浊的黄色。

找到核心部件,加热盘管,是隔离加热的,但不是高端的ptc

加热盘有塑料盒打胶固定,电源线引出是胶管,还算安全

热压接与外皮融化在一起密封

割下加热体,看到打了黑色的胶,发热丝还是通路的,没烧断

电源线比较粗,但是有氧化发黑

看看生锈的温度保险,一个白色陶瓷顶开动触点断电

正常是缩进去,加热后双金属片跳起顶开

陶瓷柱耐热绝缘,但是触点有烧蚀

翻开看到触点烧坏了

这是70度的双金属片

电源线是压接的,接线柱是铁质,生锈了,导线头上也是锈迹

烧化的接线柱

钳子暴力拔出来,果然是铁的,磁铁证明

本体的材质是两层,里面是半透明的塑料膜,比较厚,外面是布基的橡胶膜,边缘部分也是热压接融化在一起

布基和橡胶层撕开,证明压接很牢靠

最后放气阀就是一道口子,平时合在一起,有阀芯密封,排气的时候取下阀芯,挤压口子放气

总的来说还算是安全的暖手宝,有微动充电座,有温度保险,有过流保险丝,有隔离加热盘。
但是在接口材质上选择了铁,容易生锈接触不良引起火花烧坏触点。
下一次买暖水袋应该不会碰这个品牌了。

网友A:
我的是供电器那边接触不良,拆开修修又用了几年。摸了摸也是里面这样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供电器那边接触不良,拆开修修又用了几年。摸了摸也是里面这样结构 ...

谢谢捧场,能修好那还不错,小毛病。哈哈
我这个没得修了,接口都烧了,只能拆散扔掉。

网友B:
就是这东西,把我手烫了两个五毛钱硬币大小的疤,睡觉时候已经不太热了,结果低温烫伤,都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东西,把我手烫了两个五毛钱硬币大小的疤,睡觉时候已经不太热了,结果低温烫伤,都熟了 ...

安慰。。。。。。我们用的时候要套上外面的绒袋啊,安全第一

网友C:
感觉这种总是不耐用

网友D:
质量已经算的不错了。

网友E:
60大洋,用了几年,也算可以了。我媳妇买的二三十元的,一年或者两年就报废了

网友F:
早前里面就俩电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早前里面就俩电极~

电解水制热挺危险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60大洋,用了几年,也算可以了。我媳妇买的二三十元的,一年或者两年就报废了  ...

温总说得对,这么算下来也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质量已经算的不错了。

谢谢分享,该有的倒是都有了,美中不足是插脚为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种总是不耐用

刚开始还挺好用,后来就要排气了,再后来就烧了插头,寿命到了

网友G:
这个价格是正品好质量的价格啊

网友H:
我还是用的掺水的热水袋。

网友I:
这种热水袋就是一个冬天的使用寿命,元件品质差,里面也是普通自来水,连软化水都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热水袋就是一个冬天的使用寿命,元件品质差,里面也是普通自来水,连软化水都不是 ...

我倒是用了三四个冬天,又开始冷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价格是正品好质量的价格啊

谁说不是呢,奸商还是太黑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还是用的掺水的热水袋。

简单粗暴有效哈哈

网友:
电热管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