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给ipad A1474 更换电池

楼主(2019-11-19):
       15年买的ipad A1474,前几天突然工作不正常了。表现为提示该充电了,但充一会就满,用不了几分钟就自动关机,再后来直接就充不进电了,也不能开机了。考虑该ipad用了四年多了,应该是电池不行了。
       上淘宝,找了一家销售量大点的店家订了一块电池。到货后就动手给ipad换电池。动手前在网上找了几个换电池的视频学习了一下,大概了解了一下更换过程。
       然后磕磕绊绊的总算把电池换上了,在更换电池的过程中,我一共犯了三个错误。
       一:开始吹面板(触摸屏)时,主观认为四角容易打开,结果是底边中部最容易吹开,因为这里粘条最窄,粘接力最小,最容易拉开。而四角粘接面积最大,相对
最难打开。拉开一处后,再用塑料片探入沿着边框慢慢划,上边框靠右侧塑料片不要插入过多(ipadA1474型) ,以免划伤带线。
       二:拧主板黑色压条靠近角落那个螺钉时,螺孔被粘条多出部分挡住了,结果一直在往显示屏固定螺孔里拧螺钉,老是拧不进去,后来剪去多余粘条时才发现
拧错螺孔了,闹笑话了。
       三:拆下面板时把软带线拉伤了,开始还没发现。等装回面板时,面板上有一列快捷键失效。反复重装了几回插头无效后,再检查时才发现带线出问题了。用
放大镜仔细观查有两处接触点好像是断开了,想用电烙铁焊吧,又感觉焊点太细小焊接太困难了,而且也怕把面板烫伤,最后试着把原胶除掉,把带线压紧在面板上
用热熔胶重新粘接,粘好一试,好啦!见好就收,不敢再动,先将就着用吧,能用多久就难说了。
       第一次换电池,经验教训都有了,相信以后不会再范同样的错误了。

网友:
苹果的系统确实比安卓安全流畅。但苹果搞了不能用户更换电池后,所有厂家后来看到用户也不反感后,马上全部更进
现在的手机像一次性的东西,用的利害的用户还得外挂充电宝
我小时候家里的收音机是4节5号点,为了省钱,买5分节的次品1号电池外挂。天热乘凉时都不好意思来拿出去用。(怕人笑,这个阴影造成今天打死不在手机上外挂充电宝用)

网友:
排线也可以焊接修复的~

楼主:
软带线上的金手指样的触点,与触摸屏之间的触点被我撕开了两条,是想用电烙铁焊来着,可是观查了半天,没敢下手,真怕手抖动焊坏了,只好先压住再粘上试试看。目前还能用,不知能对付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