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 Chk PreTest Fail 31错误 怎么解

楼主(2019-11-19):
颗粒是H27Q2T8CRB9R    256G单颗 X8 贴    想开   2T

开始提示非同步  关闭同步   提示就是31  错误    求大神指点    缓存已经是1G X2

网友A:
你先把ID识别的图放出来吧,还有2246EN除非特定颗粒外是不支持2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ID识别的图放出来吧,还有2246EN除非特定颗粒外是不支持2T的

网友:
2T貌似开不了。先开1T试试了

网友(2021-05-26):
Chk PreTest Fail(31) /0x02,DRAM Miss Compare!

网友B(2021-07-15):
这颗粒。。2246EN,4贴开1T都难。更别说2T了。

网友(2021-12-30):
引用 网友B:
这颗粒。。2246EN,4贴开1T都难。更别说2T了。

怎么可能,我就有好几个这个颗粒,1t随便过,64die的这个颗粒12 26都不需要降频,但是2t真的不行,128die还是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