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6EN开卡,Load FW/Info卡住不动了啥情况

楼主(2019-11-19):
如图  卡住不动弹了  大佬求教下咋解决

网友A:
成品盘,还是DIY的?换个操作系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品盘,还是DIY的?换个操作系统试试。

DIY的,32位WIN7 64位WIN7  USB2 USB3都试了啊  版本也换了N多了  只有这一个版本认得到

网友:
先F9清除一下,还有就是不应该只有一个版本认得到,应该是大部分版本都认得到,量产中出错另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