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Dell 2416H显示器开关电源板,已修复!

楼主(2019-11-19):
按显示器电源开关没反应,就拆下来了,戴尔现在的显示器做工也越来越水了
此电源板就贴上来了,论坛牛人多,请给个维修思路吧?

已修复,整流模组击穿,导致保险断开!

网友:
先看看19V是否有输出,确定电源板是否正常

网友:
量一下变压器低压端整流二极管有没有击穿

网友:
不是缩水,是技术先进了,成本更低,可靠性更高

网友:
DELL的做工一向是不错的    你的这个电源板算缩水啊

网友:
找个24V的电源把电压改彽点用上。

网友A:
先查大电容和小电容C910两端电压是多少

网友B:
什么故障描述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故障描述下啊

三无,按电源开关无反应,指示灯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大电容和小电容C910两端电压是多少

找遍了也没有C910呀?

网友C:
拿个19v的笔记本电源,把大的那个整流管拆掉,笔记本电源接在19v的正负极上,看看什么情况的!
这个应该是单19v供电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个19v的笔记本电源,把大的那个整流管拆掉,笔记本电源接在19v的正负极上,看看什么情况的!
这个应该是 ...

是拆掉D904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无,按电源开关无反应,指示灯不亮

那就按一般开关电源三无来修嘛,量大电容电压,保险丝,电源芯片供电这些一步步来呗

网友:
如果表面看不出元件损坏,那就只能在测电压了。不过可以先循简单的来测,查 高压电容到二插头之间有没有元件烧毁,二极管、保险丝、甚至是印刷电路板。那个黑色的NTC,阻值应该是5欧左右。

网友:
没烧保险,没外伤,没输出,最好也检查下启动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遍了也没有C910呀?

C910在这里

楼主:
感谢分享!
已修复:整流模组击穿,导致保险断开。

网友:
现在都led背光了,高压模块都不需要了,当然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