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个显卡要用多大功率的电源才能带起来呢?ATI HD5550

楼主(2019-11-19):
这个显卡要用多大功率的电源才能带起来呢???

安装上去后。。。。

电脑每次启动后10秒左右循环重启。。。。

换另外一个显卡就启动正常呢。。。。

不清楚这个显卡功能多大啊。。。

要多大功率的电源??

这个显卡要用多大功率的电源才能带起来呢???

网友A:
没有独立供电,显卡PCIE最高提供75W

网友B:
满载功耗160W,待机功耗120W
上网搜一下不就有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独立供电,显卡PCIE最高提供75W

那要多大的电源才能带起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满载功耗160W,待机功耗120W
上网搜一下不就有了嘛。

上网搜不到呢。。。
搞不清楚呢亲。。。

那要多大的电源才能带起来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网搜不到呢。。。
搞不清楚呢亲。。。

最少300W足的,最好350W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少300W足的,最好350W以上

难怪俺的额定250W背不起来哦。。。。

网友:
这破显卡300w足矣,不停重启估计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网搜不到呢。。。
搞不清楚呢亲。。。

200W电源都稳带。

网友:
还要加上你的CPU,看下多大功耗 ,要是CPU也是AMD的,最好在300W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多大的电源才能带起来呢??

是个电源就能戴起来,应该是显卡有问题,不是电源的事

网友:
没有6针供电就是75w 最大

网友:
250w带这卡够了,应该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HD5550的满载功耗50W不到

网友:
你的250W电源早该换了 现在的显卡是用电大户 怎么也得350W了

网友:
正常的250W电源随便带这张显卡,或许电源输出电容怀孕了,检查一下电源。

网友:
没有外接供电,也可能主板走线太细,毕竟要过4、5A的电流

网友:
显卡问题,不是电源带不动,如果耗电,会带独立供电口,没有独立供电口的都不是很耗电,你上个500W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