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山寨"一体机大型翻车现场,老司机带你望闻听切秒杀

楼主(2019-11-27):
天气小雨,一个小哥哥抱了台苹果一体机说是不开机,哦,不,是aigo一体机,
乳白色的底边,仿苹果IMAC的设计,简约,低调奢华,

插电大短路,果断5A的电流,电压被拉低到5V左右,电流表CC灯闪,用我志强的多线程CPU脑补了下可能电容击穿,或者MOS管击穿

这其中还伴随着糊味。估计mos管烧了,估计多半是上管。
迅速拆机,这玩意真的是,,,啧啧啧,嗯,话说老款苹果的也是磁吸,

这个做工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这是外屏的磁吸

拆开面板,屏幕和后盖连接固定就靠这玩意,一共四个,

全拆掉,取下屏幕

这个线的排列也太随意了吧,说好的风骚的走位捏,

不管了,继续拆,这里做了脚垫吧算是,

拆到这里,我只想说良心商家,用料充足,做工扎实,价格实惠不坑人
千万别过早的下结论,看下内部结构再说吧。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该有的都有,
杂牌固态,硕大的散热器,无线wifi,,,,,还有喇叭,,

其实这个走线也很风骚,

国际知名品牌固态SSD,性能赶超三星intel

嗯。先看看主板状况吧, 先前也说了,有糊味。
那就用24K钛合金狗鼻子上去闻闻啊,嗯,一下子就发现了敌情,

电感前端有一颗MOS管烧出了个洞,放大镜下可以看得更清晰,

凭借多年的开车经验,上边的是上管,下边的是下管,直接上风枪拆掉。连主板都懒得去拆

看看拆下来烧的MOS管。烧了个洞。

果断拆了料板,装上去,

量下公共点,正常,可以上电了

嗯,待机正常了。不像之前那么的凶猛了。顺利开机

进BIOS看了下,这个CPU很是骚气啊

~~~~~~~~~~~~~~~~~~~~~~~~~~~~~~~~~~~~~~~~~~~~~~~~~~~~~~~~~~~~~~~~~~~~~~~~~~~~~~~~~
嗯,这个配置,成功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决定一拆到底,我好奇的拆出主板,观摩一下,看下这硕大的散热器下面隐藏着怎样的爱国者的心
暂且忽略这个看上去就感觉是是山寨的内存条

嗯,这个金黄色的硅脂,还有这厚实的铜片散热垫片,瞬间让我觉得我以前一直对山寨机存有偏见,我为我的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感到阵阵的羞愧。
然鹅。再仔细看看这华丽的外表下面,

看下这个CPU的型号,SR00W。。。。的确是2代I7

看下参数,BGA封装。。

看到这,我不知道电脑面前的你是怎样的表情,反正这种骚气的操作,我是见多了,见怪不怪的,要。。淡定
深水宝这种机器多的去了。销量惊人,

各种骚气的套餐,看得人眼花缭乱

各种吹嘘,大伙还是要谨慎购买。

网友:
其实算良心的了,主要看是什么价钱买的

网友:
价格低不了,一说是i7的,牛逼。哈哈

网友:
算了,,虽然型号品牌不同,但内部外观和你的这个一模一样的这种垃圾机子,我都不想修,,,运气好CPU没问题,运气不好,家里能开机,拿来就不开机的多了去了,,CPU转接板虚焊。。反正我是碰到好几台这种破机子了,,,而且,这板子貌似容易损坏硬盘来着,。。反正碰到的问题挺多的。,。。

网友A:
数字万用表也很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万用表也很骚~

18650转接升压,充电5分钟使用大半年

网友:
非常骚气,哈哈哈,加分支持

网友:
一篇风骚的维修记录,哈哈!看得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