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玩具车

楼主(2019-11-19):
儿子1岁左右时玩的玩具超市购物车,功能很简单,拔萝卜或揭盖子时有对应的声音播放,收拾东西时又看到它,拆了看看,能否改装下加几个电机,做成电动的

俯视图

正面,这个小窗户可以装LED,搞个霹雳游侠灯,哈哈

侧面的饮料瓶,可以活动

背面图

另一侧的转盘

底部图,把电池盖子已拆下,这里可以看到4个固定底盘的螺丝孔太靠近轮轴了,估计很难安装手头的带减速箱电机

主控板就是一牛屎

把抽屉拉出后,看到一个红色面板

拆掉面板,有个弹簧的机械结构,拔出萝卜后,引线随之抽出,按下一个鸡蛋状的按钮后,萝卜复位

侧面的饮料瓶,是一个小整体,中间瓶子往外搬出后,也有声音播放

整体拿出

瓶塞这里,有个开关,拔出后断开,供主控板检测

这个抽屉的不知如何拆出,看了一阵子,也没弄明白
中间的孔位正好挡住抽屉,无法完全拿出

外侧也有3边,宽于所开的方孔,所以不能完全推入,正好露出把手

从小窗户看,里面也有挡头,防止完全拿出抽屉

果然,轮轴的位置正好在固定螺丝孔位,这个难办了

暂时不做改装了,最后对车进行了复原,感谢观看

网友:
螺丝孔里轮子很近,没地方加装减速电机。蓝色轮子转动的,中间的车轴不动,如果是一根钢轴连着两个轮子,可以中间加皮带轮,连接到减速电机皮带轮。

网友:
现在玩具设计也是煞费苦心呀。

网友:
玩具挺用心的,可以不动原来的轮子,而是在底部增加一个摩擦轮提供动力

网友(2020-01-31):
我也差不多,很多时候想改造,结果拆解之后就被劝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