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2的U盘,出毛病了。

楼主(2019-11-19):
量产出来有错误,有一半是有问题的,
64G的盘, 1-8 17-24 33-40 49-54 位置是好的,其他地方是坏的,怎么量产屏蔽坏区呢?

求助

网友:
低格开卡咯,漏电块无效

网友:
需要使用MP工具低级扫描FLASH,进行重新量产并屏蔽坏快

网友:
低格,慢扫,很费时间滴。

网友A:
你先加焊试试吧,说不定是虚焊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加焊试试吧,说不定是虚焊造成的

虚焊会出类似毛病?

网友B:
你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啊,会不会是扩容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啊,会不会是扩容盘

成品盘,以前正常的,突然出的这个毛病。

网友:
这问题不多见,是不是买到黑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