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这个集成蓝牙wifi的四路typec板子到底何用

楼主(2019-11-19):
闲来无事,闲鱼买了个板子,有蓝牙和wifi模块,但不知四路typec何用,大家知道吗?

测试了输入为12V,开机有声音,但无价值,手机搜不到蓝牙与信号,typec测试了视频输出和音频输出都没反应,部分芯片查无资料,连接电脑无提示。

网友:
我分析是一个集成报警发射器功能的手机展示台的电路板,四个usb接口集合充电与断线检测两个功能,射频部分与远处报警器通讯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是类似四轴遥控飞机或者乐高机器人的主控板,因为中心位置标有XY的芯片可能是微机电陀螺仪,C口并非做USB用

网友:
看了一下最靠近四个type-c口的U206,丝印L6206Q,这应该是个意法半导体产的全桥驱动IC,主要用于刷式电机的驱动;正中间的U104,附近有XY轴的丝印,应该是加速度传感器/姿态传感器;根据这两个我推测这块板子应该是类似于飞控/机械臂/机器人控制器一类的东西,四个TC口管四个电机;不过奇怪的是,似乎没见过有四轴飞控与电机之间采用Type-C口连接的。
U103丝印IQIM201,还有兆易创新(GD)的logo,没查到资料,我觉得这个应该是Cortex架构的MC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是类似四轴遥控飞机或者乐高机器人的主控板,因为中心位置标有XY的芯片可能是微机电陀螺仪,C ...

应该是飞控板一类的东西,离4C口最近的U206丝印L6206Q,是一片全桥驱动IC。

网友B:
米兔积木机器人的

网友:
米兔积木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兔积木机器人的

查了一下,果然是,谢谢

网友:
小米机器人的,楼主捡到宝了

网友C:
牛,机器人搭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机器人搭起来

好,有空测试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