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单锂电改1.5v输出

楼主(2019-11-19):
主角是超低功耗三端稳压管ht1015和tp4056充放电一体保护板。ht1015输出电流30ma最大,足够挂钟闹钟用了。另外有他大哥ht7315更好。电池是mate9电池,估计一直用到自放电结束表才会停,实测跳秒钟1ma,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A:
运行电流多少?

网友B:
我也改了一个,用的是论坛里3.7V转1.5V的电路图,家里的时钟是静音款的,老费电了,1000mah的锂电池,不到两个月就耗光了,所以后来又加了一块太阳能板充电,这样就能一直持续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电流多少?

1ma,不是连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改了一个,用的是论坛里3.7V转1.5V的电路图,家里的时钟是静音款的,老费电了,1000mah的锂电池,不到 ...

这种钟太费电,我没买,我还是买跳秒的,习惯就好了

网友C:
HT1015 ? 我买了HT 7115  7315  7515都有,啥区别?

网友:
1015,静态也才2.2--5uA啊

网友:
谢谢分享,本来也想搭一个玩玩,看到家里8000mah的26650大胖子镍镉电池,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1015 ? 我买了HT 7115  7315  7515都有,啥区别?

7x**,x代表了最大输出电流。7033,3.3v30ma,7350,5v250ma,7550,5v可能是100ma,记不清了你自己一百度就有,*代表电压。

网友:
我也准备搞一个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改了一个,用的是论坛里3.7V转1.5V的电路图,家里的时钟是静音款的,老费电了,1000mah的锂电池,不到 ...

那还是用普通碳性电池啦,我的扫秒的钟,一节5号电池,应该有600mah吧,半年多可以用,墙上的挂钟。

网友D:
用XC6206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XC6206更好吧?

那个芯片便宜一些,另外我看电路图还要加电容,输入输出都要加,嫌麻烦就买的ht芯片,ht典型电路是不需要加任何器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芯片便宜一些,另外我看电路图还要加电容,输入输出都要加,嫌麻烦就买的ht芯片,ht典型电路是不需要 ...

用在闹钟上不用加前后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XC6206更好吧?

耐压低,买ht的其他地方也能用,有时候运费是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