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貌似是车辆或金属的检测装置(CDZG ZG-100 Loop Detector)

楼主(2019-11-19):
LOOP DETECTOR,查了下,好像是检测车辆或者自行车等金属物体的检测装置

主控我拿掉了,是MEGA8

7805露个头

下图中写着2W10的圆柱形器件是个什么东东,有4个引脚

网友:
2w10的是个整流桥,别的没看明白。

网友:
地感线圈的处理器,车辆进出口闸机处地面有回字形痕迹的就是地感线圈,线圈再连接到这个处理器上,阻止车辆在闸机下时横杆落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地感线圈控制器,用在车库出口和入口道闸里的,入口和出口位置地面上埋了地感线圈,车在线圈的地面上时,控制器感应到后控制道闸台杆,车子离开后延时放杆

网友:
配个线圈,可以探宝去喽

网友:
看起来好高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