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MINI DV的录像带

楼主(2019-11-19):
现在还能找到这种录像带的播放机器吗

网友:
买个二手的摄像机就能放出来了

网友:
我还有两台MiniDV的机器,一台索尼的专业机一台松下的家用机。索尼专业机有两种格式,一种兼容家用,另一种是专用,录制时间少三分之一。

网友:
有一个转换盒,这个装到转换盒里面,俺去年100块才卖了一个,松下原装崭新的。

网友:
8毫米录像带。

网友A:
一盘磁带貌似15G的数据,当时觉得一盘磁带几十块能记录这么多容量还比较便宜,后来马上被存储卡取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盘磁带貌似15G的数据,当时觉得一盘磁带几十块能记录这么多容量还比较便宜,后来马上被存储卡取代了 ...

欢迎探讨,谢谢

网友:
有一台索尼DVCAN编辑机,现在就是连这种小盒的mini带我也没有,一直想找盘带子试试机呢。

网友(2020-01-15):
有啊,我还有MINI DV磁带啊,我可能是最后一代高清的HD-SONY磁带机,需要用1394卡上传到电脑里,不过做非编,这个好用些

网友:
我还有miniDV的摄像机,
可以播放和录制miniDV磁带。
快20年了吧,还挺好用的呢,,,

还有一个Hi8的模拟摄像机呢。

网友(2020-02-21):
新的,现在有卖啊,淘宝,我很多

网友B(2022-04-14):
几个月前卖了一个小DV。回复时能不能贴自己的图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几个月前卖了一个小DV。回复时能不能贴自己的图呢?

回复时点击“高级模式”就能贴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时点击“高级模式”就能贴照片。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老摄像机的转换和  当年很实用

网友D(2023-04-29):
这带子清晰度能有多少呢?

网友:
1/4英寸的,也就是6.35毫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带子清晰度能有多少呢?

mini DV的清晰度是720x576/50i,或者是720x480/60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