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武士刀?】关于“红外测温仪怎么测量体温"

楼主(2019-11-19):
前几天的帖子中,fred_yan坛友提出此问: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186&page=1#pid2372040

这也是我们买红外测温仪所关心的。除了测沸水这种试验性的无用功,测体温是最实用的。可是一实操,又得退货!即使你按照说明书的“皮肤发射率为0.95”,它也是不准! 一般而言会偏低1度乃至数度。像福禄克这种照片,其实也是宣传为主啦:

首先是测哪里?影响皮肤温度的因素很多,有风/无风,有汗/无汗,外界湿度/温度,都会使之大幅变化。全身上下便于红外测量的的裸露部分,也就额头这块相对稳定一点。那照片的36度其实是正常的,额温本来就比低温低。关键是测量距离纯属摆拍:目测离额头怎么也得1米以上,按照一般DS比例,这已经不合规则了(脸部温度要比额头低,头发发射率也不同)。况且离得远,受干扰也多。而体温的测量要求,比工业测温仪的允许误差要小一个数量级

这是福禄克的规格表,2-3度都是正常的;量程大的,5-10度也是允许的。而体温测量允许误差是0.2度,否则失去医学意义。当然,如果我们在额头贴黑胶布,过3分钟再去用福禄克测,我觉得也能得到照片上的读数——可既然如此,为何不用几乎分毫不差的传统水银表?

所以工业红外测体温,是不靠谱的。可是,专用的额温计不也是红外的吗?

没错。照片上的36.8度,看上去也很“准确”,因为婴幼儿的正常体温要高于成人。可是哪怕你是高大上的欧姆龙,红外额温计也只能作为家用参考。正确的使用方法是,多次在被测对象和其他正常家庭成员的额头测量,进行对比。这句广告词反过来理解,反而很好地说明红外额温计的用途:

当然,红外额温计备一个还是很有必要。它至少比工业红外测温仪准确得多。这种准确,是牺牲量程来实现的。物理上,随着温度的不同,红外辐射能量的峰值波长也会不同:

额温计的传感器,就是针对体温的大致范围(35-42度)所对应的红外波长做了放大。高级一点的还会增加一个测距传感器,避免楼图这种情况来获得更好的精度。因为测温仪相当于一个定焦镜头,无非透明玻璃变成更有利于红外线聚焦的菲涅尔透镜。所以测距比,即所谓DS都是固定的,准确的处理距离,有利于红外成像:

除了家用定性有无发烧,比如非典的时候把红外额温计用于车站码头的大范围排查也是很合适的。但临床上医生诊断,是不会用它的。医院里用来测体温除了水银的,有没有红外线的?也有。毕竟它快。不过是红外耳温计,测鼓膜温度的。一来鼓膜和舌下一样,反映的是真正的“体温”。二来外耳道相当于一个模拟的标准黑体,鼓膜材质在各人种各年龄人体之间的差异也比皮肤小,即发射率更为一致:

可是耳温计也有缺点。因为耳道是弯的,未经训练的人一开始不容易测到鼓膜。即使拉直耳道,有人耳屎多,也会干扰准确性。即使在医院,也要求护士多次测量,取最大值。
耳温计的DS很小,也就是说它的菲涅尔透镜焦距更短,测其他物体不一定适合,你总不能贴着油锅测油温吧?而红外额温计通常有两个模式,小量程内测其他物体也不错,也挺准的。所以我建议还是先买额温计。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如果要通吃,那么工业红外测温仪要想现在的浴霸手机一样,配备多个镜头和ccd才成。加上发射率需要调节,测距需要经验,测量方法需要物理知识,过于复杂的机器并不一定适合大多数使用者。

所以,还是像武士刀一样,长攻短防,长慢短快,插2把为宜。

网友(2020-01-28):
额温枪希望还是准确一点

网友:
本人在网上购得一只希玛牌的手持红外测温仪,其测温范围是:-30~+550度,本以为用它也可以为家人在生病时测一下体温什么的,但经测试,用它来测量人体皮肤体表的温度时均只能测到31~32度左右,其误差之大令人惊讶!
通过LZ上面的解答,则完美地解释了为什么量程范围大的红外测温仪误差会有那么大的原因了。
所以,红外测温仪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用途有的购买,否则...

网友:
误差很要命,这次都在37.5之间。

网友(2020-03-07):
遇上劣质的额温枪其实也是很不准的!以前家用一把90的的儿童耳/额温枪,基本是耳温准一点,额温基本比实际低2摄氏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