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大致60、70年代的闹钟~上海第七钟厂/火车头

楼主(2019-11-19):
表针已不见了,大上海出品,火车头的LOGO挺有意思的

上满发条后,可以看到游丝在跳动,非常好玩

好了,到这里了,再拆,齿轮跳到桌子后,往回装就费劲了,呵呵

网友:
仿自呜钟的造形,连钟摆也没有。

网友A:
这类闹钟小时候拆过,然后就多零件了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是780年代的,应该到了90年代,用了塑料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闹钟小时候拆过,然后就多零件了

我零几年在商店看到有个憨豆拆钟表,结构弹簧和一些零件飞的到处都是。我拆过两三个风扇倒计时机芯,曾经弄成功过一次,主要是弹簧上紧装入最麻烦,然后其它齿轮按顺序装入,另一个固定弹簧卡槽断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是780年代的,应该到了90年代,用了塑料齿轮

同意,买过几个白鸽牌的库存闹钟,说都是90年代的,有几个齿轮就是塑料齿

网友:
当年的通用机芯,不过这个是后期产品了,用了塑料齿轮

网友:
92年的产品

楼主:
背面刻的9201,难道是生产日期?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面刻的9201,难道是生产日期?

是的,

网友:
这种钢片发条很硬,俺小时候拆散了一个装不回去

网友:
没细拆啊~~ 加油吧 钟不行配个针 走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