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普吸顶AP

楼主(2019-11-19):
在咸鱼上买了个迈普AP,看见有多个品牌的都是一样的,据说是维盟代工的,在维盟的管网上没有看见这款,在迈普管网上也没有看见相关信息。
到手后测试发现信号比普通路由器还差,隔堵墙后,普通路由器还有近1M的速度,这个AP就只有百把K了,难道这么差?拆开看了看,发现CPU上有焊油,应该是返修过的。不知道有没有用过或者测试过这款AP的没有,到底信号如果,据网上资料说有双功放500mW发射功率。另外这个AP中继我试了多次都不成功,那款路由器或者AP中继效果好距离大?
不会搞这个,做AP信号比普通路由器差,中继又不行,桥接也不行,有其他固件可以刷么?
外壳还是比较新

CPU上有焊油,显得油浸过一样

借用隔壁论坛的图片,这个可以看清楚功放芯片信号

网友A:
买个二手华为啥的也比这强啊~

网友:
图片关键部位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二手华为啥的也比这强啊~

就是不知道买什么

网友(2020-03-04):
楼主找到适合的固件了吗

网友(2020-04-20):
迈普三流水平,肯定就将就用用了。可以选MOTOROLA AP6521,哪个信号不错。

网友(2020-10-25):
这个管理是怎么登陆的  我也有一台这个

网友:
楼主,这个管理是怎么登陆的,我也有一台,不知道怎么登陆一直躺在边上

网友:
我买的400平方米的大厅用了两个就覆盖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