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菊花牌台扇(已修复)

楼主(2019-11-19):
今天偶得史上最脏台式电风扇,风扇以前被人为拆过,灯泡不见了。拆洗后试电风扇正常,旋钮坏,无法摇头,发现有小塑料块断了。
旋钮以后看去废品站淘到不?摇头也不好处理,还在想办法。
上图片了。

现在摇头使用灵活,旋钮正常使用,拆修结束。

网友A:
我家有个菊花牌落地扇,机头和你这个一模一样,让我改了遥控,摇头部分我改成电机驱动的了,老货质量很好

网友B:
老货,好质量,不多见了,收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有个菊花牌落地扇,机头和你这个一模一样,让我改了遥控,摇头部分我改成电机驱动的了,老货质量很好:s ...

摇头加粗铜丝解决了,现在可以装风叶等了。这有两个电机,感觉改不上去,就让它机械摇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货,好质量,不多见了,收藏吧!

是的,线圈真铜线的。
看来以后得寻找两个旋钮了。

网友C:
当时的铜线电机不错,比现在铝线电机耐用,扇叶倾角比现在大,声音小风力大。

网友:
电机运转时微弱的嗡嗡声,简直是一种享受
我家也有一台菊花,可惜镀铬的网罩开始生锈了,固定卡子也掰断了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的铜线电机不错,比现在铝线电机耐用,扇叶倾角比现在大,声音小风力大。 ...

说的真对。

网友:
我有一台类似的,低速档不启动,高速启动正常。明年夏天再说

网友:
这电扇,是不是放厨房当换气扇用的??还是以前这东西看着结实,现在这什么变频风扇,动辄十几个档位,花架子,有啥意义???

网友D:
无锡的,叶片是铝的,摇头坏了就卖费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线圈真铜线的。
看来以后得寻找两个旋钮了。

金属外壳,钝铜风扇电机,很难遇到了,缺旋钮可以慢慢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锡的,叶片是铝的,摇头坏了就卖费品了

摇头修复了的,用粗铜丝加上就搞定了,正常使用的。
旋钮用502胶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外壳,钝铜风扇电机,很难遇到了,缺旋钮可以慢慢配。

旋钮修复装上,不用再找了。

网友:
IMG_20191119_164752.jpg这幅图片是玻璃管吗?

网友:
楼主翻新的不错,老风扇迎来第二春。

网友:
看到这个菊花的logo,我的思绪一下飞到了30多年以前

网友:
引用 楼主:
摇头修复了的,用粗铜丝加上就搞定了,正常使用的。
旋钮用502胶修复。
...

塑料件一般不好配,修好能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