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给我的小三换上双十一撸的龙蟠机油-瑞风M3换油记。

楼主(2019-11-19):
给我的小三换上双十一撸的龙蟠机油-瑞风M3换油记。
坛友好多都用过龙蟠机油吧,我这还是第一次买龙蟠机油,
双十一活动价格84元4Lsonic9000全合成机油sn5w-40.
上次用的是昆仑的润强系列5w-30的全合成,活动价格150元。

两瓶168元,还送个保温杯。怎么想都划算,但是机油咋样真不知道。
还有以前在4s店换的黄壳机油从来都是180一桶,工时费100块,
要不是想到保修政策,我才不会去4s店。

看着“天猫定制”那几个字就来气,
感觉这货就是有意为低价而来的。

这标打得有个性。

现在做啥好像都离不开微信公众号了。
查询真伪也是用二维码,结果你懂的。

这盖子超级难打开,开盖子费了好大的劲。
里面采用塑封。

倒点机油看看色泽,我也不懂这货咋样。

对比一下跑了15000km公里的机油。
“黑”代表机油的清洁性不错,把积碳都带走了。
这是广告里面说的。

上次换机油是44000km
现在是59000km,这次换油周期延长到15000km。
以前在4s保养基本都是5000-7000km去一次。
3年保修期,全都在4s店保养,好处就是有啥问题立马解决。

油耗8.7,这么大一个车,油耗我还能接受,
就是1.6的发动机带动1.7吨的车身有点吃力。
今年上国六,用的1.8的发动机,听说动力有增加。

============================
现在开始进入正题。
这货换机油还是比较好操作,
就在路边找个平地,拉上手刹,挂入1档,然后给前轮垫两块砖头。
趴在车头侧着身子,用17的扳手就能拧开放油螺丝。

不锈钢盆+塑料袋是回收机油的利器。
这油挺黑的,放油螺丝设计在油底壳最低处,好处是能很好的放完机油。

这个机油滤芯设计得挺操蛋的,
向上安装的机油滤芯,拔掉滤芯的那一刻,滤芯里面的机油会洒落在发动机外壳上。
这个拆滤芯的工具是在修车店借来的。

新车上市半年后,由于我们前期车主的使用反馈。
厂家后来设计了这种机油滤芯支架,只要拧开塑料盖子,
就能把里面的滤芯拿出来了,也不需要专用工具。
就这个东西,淘宝目前售价160元,我在考虑要不要换一个。

新旧滤芯对比。

导入机油,
最安全的方法就是找个“油漏子”
你们那里管这个东西叫啥?

处女座的,机油加装到标准刻度。

最后用化油器清洗剂把洒落在滤芯周边的机油喷一喷。
有些车自燃好像就是机油滴落在发动机排气歧管上造成的。

废油倒入机油桶里,
差不多3.7L的样子。
这发动机虽然不咋地,但是跑了15000km还是不烧机油的,
听说大众车会烧机油,按理说应该比这机器高级些啊。

还剩余的0.4L,就给我的摩托车或者农机使用。

==========================
接下来拆个机虑,看看这淘宝买的是不是真货。
这卖家是一个合肥的卖家,专营江淮配件,主要经营瑞风M3M4的配件。
买过几次,感觉都还挺靠谱的。

说是原厂配件,价格14元。
滤芯里面有个弹簧顶着。

看滤纸的做工还可以,这是跑了15000km后的样子。

滤纸接缝采用铁皮铆接。

滤芯内部的金属漏网也挺好的。
看来是原装配件。

===========================
今天有空,一不做二不修。
接下来把雨刷也换了。
拔起雨刷上的卡扣,就能拆开雨刷了。

旧雨刷风吹雨淋日晒,一年时间就老化,风蚀。
我用的雨刷都在在优惠购买的5-10块的雨刷,感觉还行。
用个一年就换新。

换上后又能愉快的洗刷刷了。

                                                  此致!
                                               谢谢观看。

楼主:
拆个跑了6万公里的原厂火炬火花塞看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781

楼主:
下次得买个拆滤芯的帽子。
这个质量咋样。

网友:
大众车烧机油增动力,龙蟠油胜在便宜,其它缺点可以忽略了。

网友:
这个机油还可以吧,用了好几次,觉得不错,1W不到就换了,我现在那种油便宜用那种

网友A:
这车养的够粗的了。。。。我半年2000-3000公里就保养了,还是用金美孚。。。。。。。。一次6.3L。。。。有一部5L。一个人换着开,天天开才这个里程尽力了,,,
保养要时间与公里数挂钩,那个先到就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车养的够粗的了。。。。我半年2000-3000公里就保养了,还是用金美孚。。。。。。。。一次6.3L。。。。有 ...

半年3000km就换,太浪费了,一年或者1万km换其实也没啥问题,在中国,汽车保养有过度消耗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半年3000km就换,太浪费了,一年或者1万km换其实也没啥问题,在中国,汽车保养有过度消耗情况。 ...

反正一部车一年才保养2次,差不了多小钱,更何况机油开封后就开始衰减并不是自以为好就行的,当有机会开盖的时候就能看见功效,最好的状态就是纯金属色,再到正时链条盖很多开盖金属色的车正式链条室都是有一定油泥的,机油油底壳也是,再好的机油都会产生油泥,只是多与小的问题,所以勤换也影响不了什么用车成本。
至于机油,很多神油我都玩过不小了,最后始于美孚,终于美孚。。。。。。。

大概给你看看当年开盖换油封拍的图大概是5年前,跑了5万公里的时候换气门室盖垫,至于气门室盖很多不是喷淋润滑的,而我这个是喷淋润滑所以气门室盖顶也是很干净(第一张图盖上有喷油管路与流量电池阀控制)。这发动机国产后这个垫用料一直不好,直接换日本原厂件。。。。。。还完到现在也4年多了,没渗了,,,,,
找了很久才找到出来连续开了3部电脑才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一部车一年才保养2次,差不了多小钱,更何况机油开封后就开始衰减并不是自以为好就行的,当有机会开盖 ...

真干净,我觉得全合成油一般10000km换比较合适。这次的确跑得有点多了。你这发动机挺高级的,好像是dvvt双可调正时气门。我这个江淮车,一个全新的发动机售价才4500块,可想而知用的材料和结构设计会是啥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干净,我觉得全合成油一般10000km换比较合适。这次的确跑得有点多了。你这发动机挺高级的,好像是dvvt ...

不算高级了,丰田10多年前设计的老爷机了,对是叫Dual-VVT-i,在各大品牌的V6里面算省油的了,动力还算够买菜了,日常飘飘移,跑跑山刷刷赛道还是有一定可圈可点了,最主要是省心,保养我比较不省钱,因为花得不多,油耗说白了1.5元一公里我都没问题,一年就万把2万块油费2部车烧98足够了,图片都是没清洗的,当时拆开就拍了几张我就去喝茶了,改装店老板自己在监工我就懒得看了,

网友:
直接换刷条

网友:
40机油品质差些,上30贵不了多少

网友:
京东自营的京保养机油,双11活动98元一桶4升还包免费换机油,SN级全合成的,中石油的昆仑原厂的订制机油